请教一下自润轴承

楼主(2011-04-19):
请教一下自润轴承的构造及原理,有简单图纸的发下看看也可以!另请教树脂轴承和直限轴承!请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
应该是自润滑轴承吧?

网友:
直线轴承属于滚动轴承,树脂轴承属于滑动轴承

网友:
自润轴承就是滑动轴承,其原理请在本网站收索滑动轴承,有我分享的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线轴承是一种以低成本生产的直线运动系统,用于无限行程与圆柱轴配合使用。由于承载球与轴呈点接触,故使用载荷小。钢球以极小的摩擦阻力旋转,从而能获得高精度的平稳运动。直线轴承是与淬火直线传动轴配合使用。作无限直线运动的系统。负荷滚珠和淬火传动轴因为是点接触,容许载荷较小,但直线运动时,摩擦阻力最小,精度高,运动快捷。
直线轴承分类:
(1)标准型直线轴承、间隙调整型直线轴承、开口型直线轴承、加长型直线轴承、通用性直线轴承

(2)法兰式直线轴承可分为:圆法兰型、方法兰型、椭圆法兰型、导向圆法兰型、导向方法兰型、导向椭圆法兰型、加长圆法兰型。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