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是什么零件来的?求详细的用处和分解!

楼主(2011-04-19):
各位机友!多交流下!谢谢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应该是完成输送功能的。图的方向粘反了。基本结构好像是机架固定电机电机将运动输出至同步带,同步带将运动传给转辊,就可以输送物件了。

网友:
自动机械的物料输送滚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