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2008中文版,怎么获取激活码?

楼主(2011-04-20):
我是从别人的电脑拷取过来的CAD2008中文版,可是安装后怎么也需要激活,可是我按照他说的序列号输入后系统提示无效,怎么回事?后来他又给我提供了几个序列号还是无效,请教高手怎么回事?

网友:
网上百度一下破解,下载下来,生成一个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可以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
1、将下载的AutoCAD 2008压缩包用WinRAR解压,打开解压后的文件夹。打开AutoCAD 2008安装包,显示如下(图一):

                             图一

2、在图一中,双击Setup.exe安装 AutoCAD 2008 简体中文版。进入图二:

                               图二

3、 AutoCAD 2008 简体中文版安装完毕,双击桌面上的,弹出如下对话框:

                 图三

4、在图三中,选择“激活产品”,单击下一步。进入图四:

                              图四

5、在图四中,输入序列号:653-12354321 或 666-98989898 或 666-69696969(任选一组)。

6、双击AutoCAD2008Chs_KeyGen.exe,进入图五

                 图五

7、将图四中“申请号”复制到图五中,然后点击计算。算出AutoCAD 2008 简体中文版的激活码。如图六:

                 图六

8、在图四中,请选择“输入激活码”, 然后把图六中算出的激活码复制到图七中:

                              图七

9、单击下一步,进入图八。AutoCAD 2008 简体中文版注册激活成功。

                              图八

10、单击完成。 进入AutoCAD 2008 简体中文版。如图九:

                              图九

11、选择“不,不再显示此消息”,单击确定。进入图十:

                              图十

至此, AutoCAD 2008 简体中文版已经完全注册激活成功,所有功能都可以使用了

网友:
在同一台电脑上安装两次都不是同一个激活码的,我给你个注册机,我用过的,安装完2008后打开,选择激活产品,输入你曾经填写的序列号,然后打开注册机,把申请号复制粘贴在注册机上面的栏内,就可以算出激活码,然后再粘贴上去就OK了

网友(点评):
这个回答才是真正的解答问题 还有你忘了提醒他下载是得关闭杀毒软件 否则给它干掉了就呜呼哀哉

网友:
Pro-e的有么?........求

网友(2011-05-26):
HEHE 我有   PROE   我的QQ  :  798773514

网友(2011-07-21):
回复 网友A:

你好 请问您所说的“AutoCAD2008Chs_KeyGen.exe” 在哪点击 我弄了半天没出来这个啊 这个就是老说的那个注册机么 麻烦您帮回答下 谢谢!

网友:
5楼注册机配4楼教程!

网友:
还是不太清楚怎么弄注册机

网友:
找个注册机

网友:
我现在用2010 的,感觉不错 你也 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