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购哪种顶尖性价比高,能适合这种加工条件?

楼主(2011-04-20):
  请问各位大侠,我有一个客户,之前一直使用台州某厂家产的顶尖,结果是三、四个月就要更换一次,机床是大连的数控车床,加工时的转速一般是300-400+转,工件是800长,直径100的轴,3毫米的单边加工余量,一刀走完。

  该客户用我的刀,我把情况跟厂长说了后,他让我先为其采购几支合适的顶尖试试。

  想请教下,这样的加工条件下,我打算采购国内的大连机床附件厂或者烟台机床附件厂的顶尖,能不能适应这样的转速?

  如果不行,请指点一个在用的高性价比顶尖。
  谢谢。

网友:
该产品建议使用重切回转顶尖,中档的大概400元左右,上网查一下

网友:
找旧货,老毛时代的最好。我就有一个,很好用。

网友:
那还要看工人怎么干活了,走刀有多快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工条件:42crmo调质,HB320,轴类工件,单边吃刀量3mm,走刀大概是0.15吧。
每天都顶着加工。

网友:
你要的活顶针还是 端面驱动顶针?要是活顶针还是要用好点的吧  几百元钱的是用不了多长时间的。

楼主(2011-05-21):
回复 网友B:

是活顶尖。不过,因为加工出来的精度并不高,而且客户有那种用低价货的习惯,现在能提出这样的要求,已经是进步了,但肯定是做不到“从奴隶到将军”的。

网友:
该产品建议使用重切回转顶尖,

网友:
现在的国产活顶尖质量都很差,主要是材料和热处理有问题。我们一般都从新自己加工更换顶尖轴。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那是呆顶尖,不是回转顶尖吧?

网友:
是回转顶尖,我们称活顶尖,由带莫氏柄的外套、轴承、顶尖轴、端盖组成。呆顶尖我们称为死顶尖。

网友(2011-08-12):
工件重量才50公斤左右,应该不至于用重型顶尖。
3-4个月换一次顶尖的原因是什么?是哪里有问题?

我们是韩国GG顶尖的中国区一级代理商,也许我们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可以QQ联系:810025899

网友:
一份价钱一份货呀,我们国产也有好的,哈工的就不错呀!

网友D:
三个月前购买了6支“马牌”中型回转顶尖,比较好用!我们是用来加工电机转轴(35#~45#碳结圆)的

楼主(2012-03-18):
引用 网友D:
三个月前购买了6支“马牌”中型回转顶尖,比较好用!我们是用来加工电机转轴(35#~45#碳结圆)的

谢谢你了。很久没来,回复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