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针轴承制作,哪些工艺需要进行清洗的?

楼主(2011-04-20):
求教滚针轴承制作工艺,哪些工艺需要进行清洗的?

网友:
在使用进口轴承的过程,定期清洗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何正确清洗进口轴承呢?下面就让我来给大家介绍下。www.nsk020.com

将进口轴承拆下检查时,先用摄影等方法做好外观记录。另外,要确认剩余润滑剂的量并对润滑剂采样,然后再清洗轴承。

关于进口轴承润滑的问题,请您参见“进口轴承润滑的重要性与进口轴承润滑的作用介绍”与“进口轴承使用了过多润滑脂对进口轴承有影响吗”这两篇文章的介绍。

轴承的清洗分粗洗和精洗进行,并可在使用的容器底部放上金属网架。www.nsk020.com

粗洗时,在油中用刷子等清除润滑脂或粘着物。此时若在油中转动轴承,注意会因异物等损伤滚动面。

精洗时,在油中慢慢转动轴承,须仔细地进行。www.nsk020.com

通常使用的清洗剂为中性不含水柴油或煤油,根据需要有时也使用温性碱液等。不论使用哪种清洗剂,都要经常过滤保持清洁。

清洗后,立即在进口轴承上涂布防锈油或防锈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