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都损毁油泵,我该怎么 办?

楼主(2011-04-20):
我4柱机使用yB1-25叶片泵, 5.5KW电机因压力不足稍加压就电机发热,每月都损毁油泵,该怎办?

网友:
肯定原来系统设计的能力不足,叶片泵质量不好,电机不是正经厂家的,这个在小压机上经常见,不奇怪,
想彻底解决,只能重新计算,到底要多大的泵,再配合格的电机,凑合着就只能这么玩
我玩大的压机,低压都是齿轮泵,高压用柱塞泵,叶片泵本身就比较娇气,

网友:
用柱塞泵,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0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叶片泵质量不好,或者是叶片泵选型不对,应该选压力和流量大一些的泵.

网友:
重新计算压机达到吨位所需电机功率,选择柱塞泵

网友:
查查联轴器同轴度、间隙;
查查油液清洁度(可能油脏导致叶片卡死)

网友:
不知道你们要求的压力是多大的...200到300bar 的话   齿轮泵是你的首选

网友:
用25PCY14试试,,,,

网友:
这个明显是设计有问题,就是电机功率不够。

网友(点评):
电机功率不够损坏泵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呀。

网友(点评):
让人笑话了,讲法不够严谨

网友:
电机发热是电机功率不够 泵坏要看是什么样的损坏 坏泵体的话 就是用的压力等级不够  总的说是设计和实物不配套

网友:
      好奇怪怎么有这种设计,难到是自己做的非标吗?首先,作压力机选这种额定压力10.5MPa的叶片泵本身就是错误的选择,因为选这种中压泵来做压力机,同样的压力选择油缸就会缸径粗的多,这个费用远比油泵省的那点钱要多。
     看你的配置,25排量10MPa的泵也不能说不合理,因为你在使用的时候应该用到油泵压力的80%,也就是8MPa,这样计算还是很合理的,即使压力用到10MPa,如果不是保压的话,也是可行的,电机可以短时间过载25%。
     现在你讲到一个月就坏泵,不知道你的泵是坏成啥样,看你说的那样估计是你经常要将溢流阀几乎关死来网上憋压,电机才会特别发热,油泵也就容易坏,还有就是上面这有说的,你的油液过滤不好太脏将油泵研坏,在一个原因可能你没有安装泵套(钟罩),电机轴和油泵轴不同心造成。我觉得也就是这几种可能吧。

网友(点评):
yB1系列的叶片泵的额定压力是6.3Mpa。 怎么会是10.5Mpa? 如果是是10.5Mpa,估计楼主的泵不会坏了,呵呵!

网友(点评):
哈哈是我没注意到是YB1还以为是YB 呢,所以就按YB泵大连产的10.5计算了,脑子里总是想10MPa的压力就够低了,也就没有仔细再看了,让你见笑了。

网友:
不管怎么样,先检测你的泵是坏在哪里,找到问题的的所在才好解决问题

网友:
楼主,是不是买泵的时候搞错了型号,
不是YB1的,是YB,或者YB1-E及YB-D还有YB-E的。
YB后面没有1,或者不是1,因为它们的额定压力都比YB1的要高。

网友(点评):
看这个情况估计不是选错泵,而是用现成的泵站来做压力机,因为25ML排量的泵,6.3MPa的压力选5.5KW的电机是很合理的配置。

网友(点评):
他坏的不是电机,是油泵。

网友:
是个问题,应该从多方面分析。。。。。。。。。

网友:
不明真相  继续关注  。 。 。 。 。 。 。

网友:
系统压力多少?还有YB1-25的额定压力是6.3Mpa ,原则上不超过此压力使用

网友:
照楼主所说八成是泵和电机不同心引起別劲,导致电机发热,液压泵损坏。

网友(2011-06-05):
泵本身达不到需要的压力才会损坏油泵,重新更换泵吧。

网友(2012-01-01):
换一个25MYCY14-1B的变量柱塞泵看看。电机不用换。

网友:
用柱塞泵吧,别的泵不经常用!!!

网友:
加个单向阀!估计会好点

网友:
叶片泵本身就比较娇气,对液压介质要求相当的严格,尤其是洁净度。我搞的液压系统一般不选叶片泵。

网友(2012-02-04):
设计不合理,建议换电机换泵再试验

网友:
应该是设计问题,用柱塞泵吧

网友(2012-03-09):
你的使用压力是多少  !还有你的电机跟泵的中心罩同轴度怎么样  !你的油液清洁度怎么样我建议有25YCYZ柱塞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