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零件谁能加工呀

楼主(2011-04-20):
长50mm直径50mm螺距50mm头数3

网友:
螺旋输送机的轴是吗?叶片厚度多少?

网友:
应该可以加工哦,有点像那个搅拌机的那个!

网友:
会的大侠,说一声怎么加工比较好,好让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我加工过和这个差不多的,长29o直径81,头数l,45号钢。

网友:
这个应该好做,也就相当于三头蜗杆,就不知道牙形角是曲线还是直线,若是曲线就麻烦了

网友:
怎么 看着像 3线螺纹!~!~!~!

网友:
好加工啊,具体尺寸呢

网友:
跟加热管,空压机上需要散热的管子,还有加工中心用的螺旋送料一样的东西,不知道那些行业是怎么加工的这个东西,一般看见的叶片都是焊接上去的,我记得看见过害怕伏枥大侠有个帖子专门讲过这种东西的加工,好像他是用薄板在车床上旋出来的,楼主可以搜搜或者问问大侠,另:社区好多人问过这个问题,你搜“螺旋”能找出很多,不过貌似没有结果,应该是有专门机床的

网友:
我们厂里做过类似的,产品,我们都是焊上的

网友A:
以前发过,有广告嫌疑被删!感觉好就帮忙加点精吧!

螺旋叶片新型制作方法

********纯碱厂达到年产200万吨纯碱生产能力,其使用的螺旋输送机总价达上百万元,公司为其加工各式各样的螺旋输送机,基本满足了纯碱厂的使用要求,螺旋叶片是机械工程上经常遇到的一种较难放样的板金构件,对螺旋叶片的计算方法及公式在很多资料中已有介绍,其制作方法简单。
但是,工作量大,成本高,下面介绍在******公司使用的螺旋叶片制作方法,拉伸制作方法和卷制方法。
第一部分 理论基础
一、展开图法:
1、做直角三角形ABC和ABD,其中AB等于螺旋节的导程H,BC等于πD,BD等于πd,斜边b,a分别为螺旋内外缘线的实长。
2、做等腰梯形使其上底等于b,下底等于a,高度等于(D-d)/2。
3、延长等腰梯形两腰交于o点,以o为圆心,o1,o2各为半径作两圆,并在外圆周上量取a的长度得点4,连o4所得圆环部分即为所求展开图。

二、计算法:从上述展开图画法中看出可通过计算求得途中所有数据
r=bc/(a-b)
R=r+c
α=(2πR-a) ×3600/( 2πR)
式中:D-螺旋外圆直径;           d-螺旋内圆直径;
r-螺旋节展开图内圆半径;  R-螺旋节展开图外圆半径;
H-螺旋导程;α-展开图切角;
a2= (πD)2+H2    a-螺旋外缘展开长
b2=(πd)2+H2        b-螺旋内缘展开长
c=(D-d)/2      c-螺旋节宽度
第二部分 实际应用制作方法
1、一般常用方法--模具压型
对于一般叶片可用按展开图尺寸下料制作后,再热处理,后用模具压成型,因为模具制作成本较高,只是用于批量生产,不适用于单件和少量加工生产。很多厂家在使用此法,这里不再叙述。
2、*****公司自创方法--拉伸制作方法,如下图所示:

叶片按展开图尺寸下料制作后,不需割切角口α,割开一条缝,撬起把各叶片焊接联接起来,一端固定焊接在螺旋轴上,另一端用两倒链拉制如图,拉制后叶片直接焊在螺旋轴上,最后的一片螺旋叶片由于变形较大,已无应用价值割下弃去不用。
由于不需割切角口α,节省材料,每片增加切角口α部分面积,且焊缝不在一条直线上,避免了应力集中,改善受力环境,此法不需热加工处理,节省成本,适用于单件加工制作,螺旋叶片现场使用中完全满足使用要求。
3、****公司自创方法--卷制方法,如下图所示:

传动原理:由一台电动机驱动,经减速机减速后由皮带联接分成两路,各自接入蜗杆蜗轮减速器,经蜗杆蜗轮减速并换向后,再接入垂直面内与垂直线成一定角度的锥行模上。
卷制方法:设计专用机床,由空间成一定角度的一对锥形模转动带动平板料(宽度为(D-d)/2)运动,平板料经挤压产生塑性变形,其一边经挤压产生塑性变形长度缩短了,即以后成为叶片的内孔尺寸部分,其另一边经挤压产生塑性变形长度伸长了,即以后成为叶片的外圆尺寸部分,经挤压产生塑性变形后的材料再经由挡板轮系统顺轮流出,产生螺旋变形,顺螺旋轴模具卷制成螺旋叶片形式,挡板轮系统调整可控制螺旋叶片的螺距,螺旋轴模具与螺旋轴尺寸相同。
螺旋叶片的内孔即为螺旋轴外圆尺寸,由于平板料宽度尺寸未变,仍为(D-d)/2,所以螺旋叶片的外圆尺寸R=r+(D-d)/2,也即为R=r+c,同理论计算公式一样。
此法用平板料(宽度为(D-d)/2)通过专用机床直接卷制成型,真正做到不浪费一点材料,大大提高经济效益,专用机床生产效率高,机床可连续运转,螺旋叶片输出到一定长度后剪切下线即可,此法适用于批量生产。
总论,*****公司使用的螺旋叶片拉伸制作方法,制作的螺旋叶片现场使用情况良好,且完全满足使用要求,为厂家节省大量资金,拉伸制作方法简便易行,成本较低;****公司使用的螺旋叶片卷制方法,主要适用于小型螺旋叶片,此法已在多种螺旋叶片上广泛应用,制作的螺旋叶片现场使用情况良好,且完全满足使用要求,为厂家节省大量资金,卷制方法生产率高,可实现连续生产,适应于批量生产,成本较低;现予以介绍,供其它厂家参考使用。

网友:
我厂的做法是
1离子切出材料
2车床车外圆内圆
3切缝
4焊接
拉伸

网友:
11楼的方法貌似不错。。。

网友:
我做过绕弹簧模具,外径22,长度80 内孔6;

网友:
这个应该好做,也就相当于三头蜗杆

网友:
我是来跟帖学习滴.....呵呵呵

网友:
高手有没有,学习学习

网友(2012-06-13):
看到有点晚了  不知现在还有需求吗?  我们以前做螺杆的  有螺杆铣床 精度不高的话  做起来很轻松的

网友:
什么材质的?塑料的可以注塑成型

网友:
什么材质的,精密铸造可否?

网友:
焊接的较多吧,精度不高的话!!

网友:
楼主没说清楚哦 光看外观的话方法就太多了,预拉成型后焊接、铸造、螺杆铣、车。。。。。。。

网友:
会干的不复杂,不会干的就复杂,火焰切割焊接而已。

网友:
貌似玉米,小麦收割机有些类似,我也支持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发过,有广告嫌疑被删!感觉好就帮忙加点精吧!

螺旋叶片新型制作方法

好帖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