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CrMnTi主轴淬火后HRC58~63用什么刀片精车

楼主(2011-04-20):
如题,我们公司买的是cbn的刀片来车,但是感觉车不了几个就有磨损,可能是加工参数设置的不是很好,还有加工的时候要加切削液吗?机床是南京二机配的是广数980TDB的系统,机床不贵,10W左右,刚性不是很好。

网友:
更改工艺吧!!!!!!!

网友(点评):
能具体说一下,工艺的不同,对该工件的影响吗?诚心求教

网友:
淬火后再精车,本来就是麻烦的事,如果一定是要车加工,那只能修改参数了

网友:
当然要开切削液啊。。。。。。。

网友A:
哦。我公司用的轴也是这个材料。。。看来是同行。啊。
供应商那只有数车和数铣。

网友:
什么牌子CBN,山特肯纳一般线速度100-135,切深0.2-0.3进给0.1-0.25

网友:
这么高的硬度当然费刀了,一般都是车后留磨量渗炭淬火,在上磨床磨削

网友:
用陶瓷刀应该很好、、、、、、

网友B:
我估计你的CBN刀片是国产的,这种活我们经常加工的不过材料是SKD11的HRC58-62,余量0.4mm,单边0.2mm,用的是三菱的和住友的连续车削CBN刀片,不加切削液的,线速度半精车V=60,aP=0.15mm,f=0.2 刀片CNMG120408,精车V=100,f=0.1  加工到尺寸。刀片寿命基本在60m左右。很好用的,基本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淬火只还能增加硬度吗?我车的都很好车。还是我理解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去再试,刀片不是国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渗碳+淬火,硬度那么高会很好车?如果很好车那要磨床干嘛

网友:
回复 网友D:

晕渗碳了。得看留多少的精加工余量了~也不难车就耗时间

网友:
为什么不上磨床上磨啊?

网友(2011-07-16):
一般都是磨加工,好像渗碳后没有要求车加工的

网友:
为什么淬火后才车啊,要磨啊

网友:
20CrMnTi都是渗碳淬火加工量不多 正常工艺都是磨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一定要车

网友:
学习了、不知是否用到了后面兄弟的建议、、、、

网友:
还真不知道,学习学习..

网友(点评):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0377&page=5#pid1616102

网友E:
我加工过高速冲床活塞,材质为40cr,高频淬火HRC58-60度,照样能车,关键是你方法的问题

网友:
东芝的也行啊,有断面加工的部位吗?我们公司的同步器齿环就是广州数控加工的,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加工过高速冲床活塞,材质为40cr,高频淬火HRC58-60度,照样能车,关键是你方法的问题

这位师傅说说你的车法可以吗?

网友:
如果你是用手磨刀车的话,就先用那种‘瑞典车刀’可以车热处理60度的那种,刀尖圆弧不要磨太大,0.4左右即可。转速不要开太快,300即可,进给也在F1.5左右,太快会蹦刀,冷却要好。此时加工的时候会听到车削时有‘沙,沙。。’的声音,属于正常现象。最后留0.5以内的余量用陶瓷刀片精车,光洁度可达0.6,注意的是,陶瓷刀片没有卷削槽,因此切削深度不宜太大,在直径上的数值取0.4以内,端面0.1以内,否则刀片会碎。如果条件不允许使用陶瓷刀片的话,另外磨一把刀也一样,但是光洁度可能没那么好。
个人意见,若不能给你提供帮助也请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你的CBN刀片是国产的,这种活我们经常加工的不过材料是SKD11的HRC58-62,余量0.4mm,单边0.2mm,用的 ...

请问您工件直径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我公司用的轴也是这个材料。。。看来是同行。啊。
供应商那只有数车和数铣。

请问你们这个工件也是一轴吗?

网友:
用陶瓷刀片加工,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