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产品阳极氧化的检测方法

楼主(2011-04-20):
哪位大佬知道铝产品阳极氧化的厚度是怎么测定的,有没有简易快速测定的设备?
有没有快速检测的方法可检测出黑色阳极氧化表层的耐晒性能?
第一次做这种东西没有经验,第一批货出了大问题,黑色的氧化层国外在室外使用不到两周都变成金黄色的了。

网友:
有测膜厚的仪器,很小的东东

楼主:
那有没有方法快速判定阳极氧化是否耐太阳晒?我们现在是产品挂到窗外自然光下面晒,费时还不一定准确。有相关方法吗?国外客户说是用类似漂白水的东西泡几个小时,结果我们的氧化层都没有了,国外做的只褪色一点点。估计我们这个阳极氧化是染上去的

网友:
你说的是染黑,还是黑色氧化,这完全是两个概念哦,黑色氧化怎么会太阳晒的还变色了,不会是染黑的吧,有机颜料在阳光照射下变色可能,测厚仪很多的,便携式的,操作简单,很多卖的,测试的话只要是测试氧化层的孔隙,用酸测也可以,空隙多的就很快氧化层腐蚀掉了,那就是氧化后封孔做的不好

网友:
测量铝件表面黑色阳极后的耐劳值,去买个放射紫外线的仪器吧。这个仪器可以测出

网友(2012-06-09):
测漆膜厚度的测厚仪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