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极限和连续的两个数学问题

楼主(2011-04-20):
今天一哥们聊天时说起,很有趣,大家也来试试:

1.青蛙跳井:
   一个青蛙在井底,想要跳出去,假设永远不会向下滑,它每次跳高的距离都是上一次的一半,而且每跳一次都要休息一秒钟,那么青蛙能不能跳出井?

2.阿基琉斯追不上乌龟:
  芝诺说,如果阿基琉斯落在乌龟后面,同时起动,那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假设初始时,阿基琉斯在A点,乌龟在B1点,经过了t1的时间,阿基琉斯到达了B1,但同样的,乌龟用t1的时间到达了B2,而当阿基琉斯用t2的时间到达了B2时,乌龟又用t2的时间到达了B3,而阿基琉斯到达B3时,乌龟又到了B4,如此往复,那么阿基琉斯就永远追不上乌龟。

对第一个问题,所有的人都说“永远跳不出去”,而对第二个问题,则说“肯定追得上,因为事实就是这样”。

于是那哥们问,为什么两个类似的问题,答案不一样?数学依据是什么?

最后大家还是用数学模型把这个事了了,不过过程实在很有趣,社友们也来试试吧。

网友:
第二个问题我上马克思时老师拿来当例子讲的,这个问题逻辑上很难搞定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为什么呢追不上呢?我想是由于这个时间永远不能过度到下一秒,越来越小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一条敝人看错了,答案请见下面有大侠给出。
第二个问题本身就没有描述清楚。一般来说,如果能把问题很清楚的描述出来,那么答案基本上就出来了。
我认为,芝诺悖论是在描述上首先就把人弄糊涂了,如果换一种描述,就不会出现悖论,因为悖论首先就已经确定是错误的了,只是因为描述上弄了手法才让人看似正确。
没想到兄弟有雅兴钻研微积分的基础问题,佩服!

网友(点评):
兄弟们聊天时,讨论咱们啥时候能追上美国,顺手被一小子牵出这两个问题来,因为很好玩,就发上来看看大家的想法。

网友:
第二种情况仅仅是计算上趋于无穷,实际上阿克琉斯不会按芝诺的算法来跑,一步两步就跨出去了,芝诺的算法仅仅是对这一步两步(或者这一步两步所用的时间)做细分,这就涉及到距离或时间是否无限可分的问题了

第一种情况就是按芝诺的算法来跑了,他算一步,青蛙就跳一步,按他这个算法永远算不完,那青蛙也就永远跳不出去

网友:
那1和0.9999999999999999999999..............是否相等呢?

网友(点评):
请比较集合(0,1)与(0,1],很明显两个集合都包含元素0.9',但前者不含元素1。如果1=0.9'的话,就等于说前者包含元素1,从而得出矛盾,所以二者不等。并且,在1与0.9'之间,有无穷多个数存在——无穷就是这样违背直

网友(点评):
这个“很明显”简直是神物啊。

网友(点评):
咱们把“很明显两个集合都包含元素0.9'”这句话去掉,我发现这句话完全是多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潜无穷”论者与“实无穷”论者的争论。
潜无穷论者认为,世界上没有真正无穷的东西,所谓的无穷不过是描述一步接一步的动作,这个动作永远在进行中,永远没有终止。
但实无穷论者认为,无穷是存在的,存在着“一下子就完成”的无穷,而非像前者那样的永远无法完成。

能体现这两个无穷争论的例子是:你从点0到点1,无论如何你要经过它们的中点,就是0.5;而你要到达0.5,也必须先到达它们的中点即0.25……如此进行下去,由于这些中点是无穷的,所以你永远无法从0点到达1点。
实际这就是区间(0,1)的稠密性,也就是敝贴曾经提到过的,这个区间是连续统的精髓。

你永远无法从点0到达点1,是潜无穷论者的论点,但是我们明明可以一步就从0到1,所以实无穷是存在的,证毕。
集合论是承认“实无穷”的存在的。

根据我的研究发现,“实无穷”的论点直接就导致“不可知论”。

网友(点评):
我认为不可知论是对的。因为集合论的终极结果现在已经出来了,根据哥德尔和科恩的研究发现,数学本身的对错在它之内是不可知的。我把这个结论理解为“局中对错局外知”。注:科恩的结果是有数学论文的,绝不是闲谈!

网友(点评):
不可知论请baidu“支持不可知论的7个论点”。

网友:
问题一:青蛙是跳不出井的,只能无限接近一个极限高度,这个极限高度等于第一跳的距离乘以如下等比数列的求和极限。

问题二:阿基琉斯只能无限接近乌龟,但永远追不上,阿基琉斯的速度一直在变慢。请教楼主这个数学模型是什么?

网友(点评):
不,阿基琉斯和乌龟的速度一直恒定,可以看我在17楼建立的模型。

网友:
回复 网友B:

第二题,我读题发现龟兔是各跑各的,并且并未说明B3一定在B4后面。不知道原题是不是想说兔子每次都要跑到二者距离的中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来以己昏昏,还是不能使人昭昭啊,哈哈哈…
只能说 1 是无穷序列 0.9' 的极限,即 n->∞ 时 lim (1-1/10^n) = 1。
0.9' 无限趋近于 1,但它不等于 1。
欢迎继续提出异议。

网友:
还是不要讨论这种问题吧。
数学这东西,学不来,知道结果和懂是两回事。
作为工程师,需要的就是知道。

网友(点评):
说的对极了,知道用就行了。别太追根究底,否则就容易穿凿,变成不务正业了。

网友(点评):
机械式习惯动作,连弹八下。 想必连弹八下是件罕事,岂是人人都会的。

网友(点评):
没来由的发了这个帖,不曾想的,竟惹出大侠的红楼体来,偏今儿来得不巧,笑岔了气,这会子可是还在办公室。

网友(点评):
长兄好台词!说得绝。

网友(点评):
这两天是长途奔袭,在去宝鸡山沟的车上乱翻报纸,看到这个恶搞。晚上回咸阳,网上搜得之,捧腹,没曾多想就借来用用。现于大连闹市,一场小雨,好心情,上来逛逛。

网友:
第一个问题:要想蛙跳不出去,前提条件是井要足够深,大于等于蛙单次跳跃高度的2倍。
第二个问题:以A点为原点

T1=    B1/Va

T2=    (B2-B1)/Va   =   Vg*T1/Va    =   Vg*B1/Va^2

T3=    (B3-B2)/Va   =    Vg*T2/Va  =   Vg^2*B1/Va^3

……….

Tn=(Bn-Bn-1)/ Va  =     Vg^(n-1)*B1/Va^n     =     B1 * ( Vg/Va)^n/ Vg

       Vg/Va<1时,( Vg/Va)^n0, Tn0,说明阿喀琉斯能追上乌龟。

网友:
这两个问题是名副其实的“长驱鬼魅”问题。哈哈。

网友(点评):
O(∩_∩)O哈哈~!兄弟见笑了!

网友:
1除以0等于神马

网友(点评):
等于你抢银行

网友:
数学如果不和物理结合,就是奇技淫巧。

网友(点评):
那各种加密算法也是物理问题?

网友(点评):
回线兄:此处的“物理”在以前叫“格物致知”。

网友(点评):
大侠可知,古时的“奇技淫巧”,是安在哪类人头上的吗?

网友(点评):
请长兄赐教。

网友(点评):
咱们这帮人,诶~所谓的工匠~ 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有机心者纯白不备,纯白不备者神生不安,神生不安者,道之所不存也。

网友(点评):
拜服。圣言或见于先秦。以言论之,为兽善于为人。身不能从,羞愧!

网友:
第一个:无限等比数列求和Sn=a1/(1-q)
a1=1/2  q=1/2 Sn=1
说明青蛙是能跳出井的,只是在它有生之年没法完成,抛弃理论不说,从事实上来考虑,青蛙的前脚已经出了井口,后腿虽然还在井里,它可以爬出去,不用再花无穷多的时间继续跳了

第二个:这个是哲学上的诡辩,运动具有瞬时性,也具有连续性,哲学老师说,任何运动方面的诡辩,都是割裂了运动的两个特征。在这个题目里,运动只表现出瞬时性,所有的分析点都是一个片段。这个问题需要有比物理学和数学更高层次的哲学理论来解释,那些研究宇宙的本源、人生的意义的极端聪明的家伙,才能给你揭示出这个问题背后的本质。

楼主:
这两个问题,必须计算“重心”,即没有实体的点,不然,就会出现楼上说的,前腿出井,后腿留在井里的事情。

可以先分别提出假设以建立数学模型:

1.青蛙第一次能跳到井的一半,而且1/2^n次跳的时候,所耗费时间也是1/2^n秒,那么当它跳到第n次的时候,与井口的距离差为1/2^n。
2.阿基琉斯时速为1m/s,乌龟为0.5m/s,两者相隔1m,所以第一次经过1s,距离差为1/2,第二次经过1/2s,距离差为1/4,不断往复,则第n次,距离差为1/2^n。

那么可以得出,两个的距离数列是基本一样的:即1、1/2、1/4、……、1/2^n。

但是得到的结论却是两个答案。

网友:
第一个问题:先决条件是要看井口的高度和青蛙第一次跳跃的高度,青蛙有可能跳出或有可能跳不出。不能一概而论。
第二个问题:先决条件是谁的速度快,如果阿基琉斯的速度大于乌龟的速度,那阿基琉斯一定会追上乌龟,只是时间问题。如果速度小于或等于的话就不用说了。

网友:
第一个问题是距离的极限,所以跳不上去。第二个问题是时刻的极限,过了那个时刻就超过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两个问题,必须计算“重心”,即没有实体的点,不然,就会出现楼上说的,前腿出井,后腿留在井里的事情。 ...

刚才打了一大段字,想不到网络出问题,一下变成未登录状态,辛苦白费了……555

其实距离数列已经说明白了,是完全一样的,之所以答案不同,是因为缩短距离而花费的时间的关系。

1.青蛙第一次跳,花费时间1/2s,由于中途会停歇1s,所以第二次花费1+1/4s,第n次则为1+1/2^n s,那么花费的时间数列为:

1/2、1+1/4、……、1+1/2^n,n无穷大,则消耗时间的总数也是无穷大,青蛙永远也跳不出去。

2.第一次缩短距离,花费时间1/2s,第二次花费时间1/4s,第n次花费时间1/2^n s,那么花费的时间数列为:

1/2、1/4、……、1/2^n,n无穷大,则消耗时间的总数是1s,根据前述假设,在速度为1s/m,相差距离为1m的情况下,在1s的花费时间终结之时,阿基琉斯与乌龟就站在同一位置了,而下一个t时间,无论有多么小,由于速度上的优势,他必然会超过乌龟。

对比一下,就发现两个数列的差距就在“每次停歇1s”这个地方,换句话说,如果阿基琉斯每次都要休息,那么他也永远追不上乌龟。

之所以想起来把这个问题发上来,就是想说一下昨天讨论的结果,那就是,追赶别人是不能停的,如果天朝每次追赶米国都要停歇,那么,即使发展速度比人家快一倍,也将永远追不上。

网友D:
那我在来补充一个问题:
“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绝”?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我在来补充一个问题:
“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绝”?

这是必然的,因为日取其半的原因,如果一直不停地取,取完的时间就是速度问题了。

网友(2011-07-05):
回复 网友E:

数学本来就是人类总结出来的规律而已,既然是规律那必然有局限性,就不能解决一切的问题。

网友(点评):
不知道以后是否有人对此作出修改。

网友:
回复 楼主:

2000年高考的时候我就是写的这个故事,居然得了50分(总分60),哈哈哈。

您所说的第一个问题是数学的局限之一,第二个问题,交代的不详细,如果间距无穷大呢,那肯定追不上,间距为有穷时,那追上肯定不是问题(物理的角度),这也是数学的局限之一。

事实上,没有人能够制定一个完美无缺的规律,如果我们在规律中找完美,那就是自找烦恼。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那个等比数列的和等于2,只要第一跳大于等于井深的一半,就能跳出!比如:井深4米!第一跳3米,第二跳1.5米!出来了!

网友(2012-06-04):
第一个问题是个截杖问题,在高数上好像有这个例子

网友(2014-07-06):
无意中发现这个帖子。
谈谈第二个问题。

芝诺在关键词“追”上偷换了概念。
所谓追不上应该是指任意时刻t,阿基里斯都在龟的后面;而芝诺却偷换为在无穷多时刻t,阿基里斯在龟的后面。这正是问题的症结。

网友: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有个想法。假如兔子第一下就跳的距离就大于井高,就没有以后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