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做喇叭口?

楼主(2011-04-20):
最近我们厂里要做一个喇叭口形状的导风筒!但我们厂里没有专业做喇叭口的工具!请教大家有什么办法可以比较方便的把2mm厚 的钢板做成喇叭口的形状?

网友:
用一般的卷板机就先把,板子不是很厚啊,应该可以的

网友:
多大的喇叭口,大的好做,小的。。。。。。。。

网友:
把外形裁下来,放在一圆柱上慢慢敲,之后焊就行了。其实可以用更薄一点的。导风,不存在什么破坏性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卷圆机只能卷成圆筒,没办法卷出喇叭口形状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敲的也太慢了点!而且到时候还不一定能焊的上!?

网友:
如果要求板得厚度大的话,应该用多块板焊接,,,,,,,,,

网友:
我在南方见过卷喇叭口的那种机器,我还以为是卷板机,可能是厂子自己设计的机械设备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要做多大,不是只有一个吗。就算费事也要不了多久的,至于焊不焊得上,那就属于技术问题了。

网友:
钣金工放个样然后拼接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给个图看看先,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网友(2011-07-02):
放好样,下好料,上卷板机去加工,然后焊接铆接都可以,这个对钣金工来说太小儿科了

网友:
赚点积分好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