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 怎么做成动画

楼主(2011-04-20):
大家好,有谁知道inventor 怎么做动画的,谢谢了

网友:
看软件自带的例子及教程

楼主:
请问inventor
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
装配动画还是……?

网友:
楼上说的是表达视图吧

网友:
有个叫陈波熊的老是研究这玩意 你搜搜看

网友(点评):
我必须纠正你的错误,不是陈波熊,而是陈勃雄

网友(2013-07-04):
简单的可以,复杂的就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