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加公差如M20-6H怎么标?

楼主(2011-04-20):
最近刚学cad画图,遇到麻烦一堆啊。请问下老师们:

标注直径加公差如M20-6H怎么标啊

网友:
最笨最直接的方法,文字替代

网友:
标注的时候用M命令  就可以改标注了

网友:
PCCAD用多了,估计现在只会爆炸强制改了

网友:
先线性标注把20标出,再ed+空格,再点击20就可以该标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回答。这是个万能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答,不过ed后怎么改啊?

网友:
你双击标注的文字,然后输入你想标注的文字就可以替代了,括弧内的数字可以不用动,那样你在拉伸的时候标注的数字会随着改变,公差不会变。要不你就下载个PCCAD那就更好办了

网友:
加M啊  在帮助可以查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ed 后按下空格,鼠标变成一个小矩形,后点击你要改的尺寸,弹去文字格式对话框,再改你所需要形式,后点击对话框上的确定就可以了!

网友(2011-12-01):
标注样式里面有公差设置

网友:
在属性栏里面可以选择打开公差标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