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位斜齿轮分度圆比齿顶圆大 怎么标注

楼主(2011-04-20):
如题

网友:
该怎么标注还怎么标注  哪有因为变位了 就没法标注了呢? 只要给出所需的参数(齿数、模数、齿厚参数、齿形精度和齿廓倒棱倒角)的要求就行了啊

网友:
楼主把参数发来学习一下,有点不理解齿顶圆比分度圆小,那样不是没了齿顶高??

网友:
就算变位,分度圆咋会比齿顶圆大呢?

网友:
分度圆比齿顶圆都大了?
水涨船高啊

网友:
这不可能,楼主是内齿吧

网友:
变位齿轮的分度圆永远也不会高过齿顶!只有在你模数计算错误的情况下才会这样

网友:
看看手册上面的齿轮标准画法。

网友:
楼主说是斜齿  不知你这是往哪斜的  分度圆怎么会大于齿顶圆?我查了书  直齿轮 斜齿轮 锥齿轮  都没有这种情况啊  你这是不是特殊情况啊

网友:
可能是计算错误或是变位系数分配不当。将计算过程重新验算一下吧。

楼主:
先谢谢大家的意见!最后系统检查了一下,是变位系数分配不当造成的,不过有个最大的齿轮变位系数也达到了0.9

网友:
如果有计算变位齿轮的软件就好了

网友:
没用过,但总觉得再怎么变位也不会是分度圆比齿顶圆大吧

网友(2011-05-25):
齿轮变不变位,分度圆尺寸不变化,是齿轮的固有尺寸,您说的应当是节园尺寸。

网友:
代做机械类毕业设计QQ1606151312

网友:
不可能把 分度圆怎么会比齿顶圆还大 就算是变位?

网友(2011-11-10):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求解啊,模数1.75  70齿,外圆121.8  变位-1.2,我在想是不是我算错了,可是我用齿轮工具画出来是和实际的样品看去差不多的,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