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求助

楼主(2011-04-20):
如图:这是林清安教程里的图片,我想问下那个灰色透明的工件是如何设置的?
在此先谢过!

网友:
颜色,找到透明度,拖动它。

网友:
你可以设置下颜色的透明度

网友:
用销钉设置,轴对齐,端面对齐(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搞定了。直接改透明度

网友:
噢,原来问是显示样式。我以为是组装的另件是怎样设置呢。

网友(2011-05-22):
直接进行更改透明度就行了啊

网友:
2#说得对,可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