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0锻压机系统泄露频繁,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1-04-20):
我公司液压系统,震动大,泄露频繁。寻高手指教,或莅临指导。

网友:
楼主还是贴几个图片再做下详细描述好点!

网友:
我老师液压牛逼,他一般去解决一次这种问题至少2000RMB,他说有时候半小时就解决了,那些老板还以为他敲诈他们呢,他说知识就是力量,谁让你不懂呢。呵呵呵

网友:
看来是液压冲击,,,,,,,,,

网友:
系统是一开始就这样还是后来的?
1系统设计问题。找高人。
2电机与泵安装问题引起震动大。调整。
3压力过高引起泄漏。调低压力。
4如果系统没有蓄势器,可以加蓄势器,以吸收系统脉动和冲击,降低震动。
5管路没有可靠固定。

网友:
所有管道法兰都用子母式的连接方式可能会好一点!最主要的还是要减少液压的冲击

网友:
期待解决结果。。。。。。。。。。。。

网友:
最好能对油液做一下检测,油品太脏的话对设备损害较大导致震动、漏油等问题

网友:
你这问题说的太笼统
把详细的情况说一下
贴个照片或者图纸看看

网友:
问题可多了!液压是个系统问题,不是一下能解决的,看样子你们的液压管理和备品备件太差!你们的蓄能器是不是没有充氮气,油缸质量不行造成系统污染,管路排列等!目前我正在为一家公司的液压系统做承包检修,现状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