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一个浅压台导致整个产品翘曲变形严重

楼主(2011-04-20):
紧急求助,一个浅压台导致整个产品翘曲变形严重,本来看到客户的样品变形不大,以为自己不会超过样品,现在模具开出来了,结果变形大大超出所想。急晕了,交期也到了,还没找到良方!!

没有时间再试了,求给出好的建议

楼主:
对了,料厚是1.2带所有料厚为3.5旁边角度不限,内坎LOGO外围后压出后,翘得要不得,高低接近10MM,有个2-3MM估计还可以,

网友:
忽视材料流动的结果。
压料力严重不足。

网友:
我在一国企看过类似产品,他们是用液压机瘪出来的。其它的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
在浅压台四周反向压一圈。
供参考。

网友:
3.5不高啊,而且看你的凸台的边到料边距离也够,一般不会发生翘曲吧.莫非你这个是什么特殊材料?我们以前做的比这个还要大,1.5MM的冷板,都没有这种情况,我觉得肯定是做模具的没弄好,偷工减料了.  如果不想改模具,把四周折个几MM的高度,看能不能拉直吧!

网友:
建议LZ和六角车老师交流交流!

网友:
看看产品朝那个方向变形,你在模具上处理,给它一个反变形,抑制回弹,一点一点修改试验吧

楼主:
谢谢楼上建议,我在试验中,有结果我再公布,申明一点就是用料不会省的,四周全压的,理论上是两个方向受力方向不一样,交集到四角后,就产生翘曲变形,最后的产品四周是要折的,但前提是前一道工序变形不能太大,否则产品还是变形的,其实想到了3种成型方案,没有时间来试,主要不是回弹的问题是两个方向的力交集

楼主:
谢谢7楼,有机会我再请教六角老师,

网友:
回复 网友A:

9# 说的问题原因还要再补充。
这是典型的拉深情况,因矩形拉深时,在四个角隅的材料是被拉入,由大面积挤入小区域的流动造成的翘曲、扭曲。
在四个角隅的R之圆心对应出去90度的平板面因挤压而产生内部应力严重不均,要藉由拉伸矫平的原理来消除翘曲和扭曲。

楼主:
再次说明下,试验出来,如果有翘曲、扭曲,四周折边(现在是单边折)是改变了不效果的

网友:
LZ要是解决了,方便的话通报一下。
听课。

楼主:
一定,如果有结结果我一定总结分享给大家

网友:
我感觉是模具压料板力度不够,建议加大力度,供参考!

网友:
复杂啊,今天是学习了,呵呵

楼主:
力度已是不能再加了,当然有一点就是,有试验局限,不能加顶杆试,客户那边的机床用不了,吨位小,更别说其它的了,对了压料力大肯定是要好,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不能绝对的阻止料的不平衡流动,而且不同的材料性能不一样,今天重试了一种方案,还是不行,看似很简单的一个产品,搞得头大了,真有点要放弃的想法,(其实客户自已也先前开过一套,不过我们做得要好得多,便还是50步啊),还有就是后一道工序我们不能控制,是客户自己定的,要是整个产品都是我们这边定工艺就好办点——————-

网友:
11#说的有道理,谢谢---------------------------

楼主(2011-06-04):
前段时间有点忙,一直没时间,现在将本贴的问题解决办法示如下(当然这是本人的试验,另求更好的办法)
主要原因是料不够,1。同一套模先反压一次,后正面回压一次,基本可保证平面度,且能得到应力消除
                  2。引伸上一种办法,下顶块向上凸出,先反顶一定的料,滑块下行正面下压,效果还可以

网友(点评):
来回的压,嗯,好办法

网友:
看看压力了,加大压力,换弹簧或者橡皮

网友:
R角不能做大些么,以便减小四个角的应力、减小翘曲。

楼主:
R角不能做得太大,否则有违图纸设计

网友:
我这人认为是倒返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