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过程中发现31项换向阀前后压差竟然有2mpa!

楼主(2011-04-21):
请高手帮忙查看该液压原理图有无问题,为何调试过程中发现31项换向阀前后压差竟然有2mpa,在线等,急求助。

网友:
我认为换向器前回油箱无节流,换向后通过那个流量校准接口(我觉得像节流),所以产生压差 应给没什么问题,个人意见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能把问题再详细说说吗?诸如通过的流量范围,这个阀切换的条件等等

楼主:
把流量计关死,阀直接联通了,但是还是发现有压差,怎么回事啊 ,是原理有问题吗

网友:
换向阀本身就有压降如果本身选的流量小
那压降会更大

网友:
理论上和实际是不一样的,。。。

网友:
阀的规格和通过的流量你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