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工程图线条设置问题

楼主(2011-04-21):
求教各位高手请问一下为什么我出的工程图图框线都非常淡,但字体却是又粗又黑
尺寸线粗细浓淡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笔文件没设置好吧,看看我的,

楼主:
这个我改过了
还是一样

楼主:
图框线一样很淡字体线条很粗

网友:
那把你的字体改下, 还有这个绘图选项改下试试.
还有,你的CONFIG指定的笔文件是对的么

楼主:
这是我的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前是好的么, 还是一直是这样?  如果以前是好的,那就检查下打印机吧

楼主:
以前就这样

网友:
太细了,改宽一点,看我的设置
pen 1 thickness 0.030 cm; color 0.0 0.0 0.0
pen 2 thickness 0.015 cm; color 0.0 0.0 0.0
pen 3 pattern 0.12 0.04 0.12 0.04 cm;thickness 0.025 cm; color 0.0 0.0 0.0
pen 4 thickness 0.012 cm; color 0.0 0.0 0.0
pen 5 thickness 0.012 cm; color 0.0 0.0 0.0

楼主:
改宽了打出来的就太难看了

网友:
按照国家绘图标准来改宽度,轮廓线,0.3毫米,细实线,0.15-0.13均,虚线 0.18

楼主:
这我知道
可是我的工程图打出来不知道怎么回事
图框变得非常淡
字体却又粗又黑

网友:
看来论坛用破衣的还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