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打开文件时出现未知错误

楼主(2011-04-21):
各位前辈,朋友:
   我用的是SW09,最近在使用过程中打开制作好的零件和工程图提示出现未知错误,凡是出现未知错误的在“打开”对话框都无法预览,希望大家能帮我解决问题!谢谢!!

楼主:
在网上搜了一下没有能很好解决此问题的,在线求助高手!!!

楼主:
强制关机后就成这样了

网友:
那个零件是不是移动了位置了,不再原来的文件夹了。

楼主:
不是的 零件图也打不开

网友A(2011-12-22):
今天我也遇到跟楼主一样的情况,文件位置都没有变,可是零件不能预览,文件打开时也出现未知错误。
请教下,楼主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谢谢~

网友(2012-01-30):
有没有高手解答一下啊

网友:
能不能把不能打开的零件发一个过来看看850903349@qq.com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软件问题,货是电脑中毒了

楼主:
现在知道了是公司加密软件的问题,可能破坏了数据的完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我也遇到跟楼主一样的情况,文件位置都没有变,可是零件不能预览,文件打开时也出现未知错误。
请教下 ...

我重画的,我的是公司加密软件的问题

网友B:
我从一个电脑复制到另一个电脑里 就出现跟楼主一样的情况 打不开怎么办 求解

游客

网友(2012-04-29):
可能两台电脑的sw版本不一致,比如另一台电脑版本是2011sp0,而原先那台是2011sp5

楼主(2012-02-20):
我的是公司加密软件的问题 联系一下公司网管解密就可以了。

网友(2012-04-28):
加密是这样的

网友:
我的也遇到了这种情况,楼主怎么解决了啊?

网友C:
我的没加密软件怎么也打不开

网友:
晕倒,怎么就跟加密软件有关了,我的解了密,结果还是打不开的。。。

楼主(2012-05-29):
引用 网友C:
我的没加密软件怎么也打不开

不只是加密软件的问题,还有公司防水墙等软件问题。我的也有解密了也不管用的。建议做完重要的部分一定要备份(备份的时候别弄乱了啊)  期待高手能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从一个电脑复制到另一个电脑里 就出现跟楼主一样的情况 打不开怎么办 求解

有时复制零件是打开的也有这种情况,把零件关了,再复制应该可以了。

网友(2013-09-12):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也有防水墙,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