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的阻尼谁会算???

楼主(2011-04-21):
水的阻尼谁会算
我在电机壳体冷却管路上给前轴承分了一路冷却水
要计算一下开多大的孔才能使壳体和前轴承冷却水路的阻尼一样,这样就能保证冷却效果了???

网友:
水的阻尼系数和温度也是有关系的。缺少温度这个条件,则阻尼值就不能确定。

网友:
这太难了吧,就是直管道的阻尼计算也不能做到一样。如果有实际需求,建议在支路上加一个节流作用的阀,可以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调整流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壳体和前轴承冷却水路的温度是一样的啊,关于水的阻尼的知识要到哪里去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电机内部啊,加节流阀不方便啊~~~

网友:
在一个大气压下,水的动力粘度μ,单位(Pa•s)
T (℃) μ×10^(-3)(Pa•s)
10       1.308
20       1.005
30       0.801

25℃时水的动力粘度μ由计算得,
μ=μ0×e^[-λ(t-t0)]
μ0—取20℃时的动力粘度,
λ—取0.035,
得25℃时水的动力粘度μ=0.839×10^(-3)(Pa•s)。
(计算公式引自《工程流体力学》,于萍主编,P10)

网友:
空开大点,弄成串连。实在不行管子弄外边,

楼主: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