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格式化,我一个FANUC系统用CF卡拷不出来程序

楼主(2011-04-21):
机床格式化,我一个FANUC系统用CF卡拷不出来程序
别的机床都可以的,就一台,拷的时候跳出格式化三个字,怎么也输出不了?有高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么

网友:
查看一下参数3202  NE9  NE8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
你这几台机床肯定不是同样的系统!换一张256M以下的卡,格式化成FAT16,再去试一下

网友:
在引导画面下格就可以了,除非你卡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引导下面什么啊,那个按键

网友(点评):
按住最右边的两个软键,上电就进入引导画面了,最下边的那个选项就是格式化卡。格好以后就可以在机床上做备份了。 假如卡被格“坏”了,在98下可以修复,或者用读卡器用专门低格卡的工具修复。

网友:
老系统还是新系统?老系统机床插过拷过程序的,新系统机床就会这样的,要么不认卡要么显示无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