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自动对准装置

楼主(2011-04-21):
大家好,先前几次在这里发帖的主题,最后都是做到一板,做不下去了,就成功了一个检查装置,可是因为安装在机台上比较麻烦,到最后还是达不到广泛取纳,自信心和成功感都没有刺激到大脑神经中枢!现在有一个自动调节对中装置课题,我自己的想法就是用两个外啮合的齿轮,齿轮上各自带动两条齿条,当旋转主动轮转动的时候,带动主动轮上的齿条向左移动,同时,主动轮又带动从动轮旋转,从动轮又带动从动轮上的齿条向右移动,实现同时双向靠近或者远离,按照理论,这个想法是可行的,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是,我需要齿条的移动距离是点,而不是段,拿是不是要把齿轮的齿数做到较大才能实现呢?或者我种想法根本不能实现呢?求多种自动对中心装置!
其实好像不用说那么多话哦,不过真的想发表一下自己在工作中,在本专业,机械方面的失败感!
谢谢!求助!

网友:
用丝杠带动两个对中块,(对中块一个作成左旋,一个作成右旋)丝杠转动,对中块同时接近或远离。

网友:
不理解你到底在说什么,要表达清楚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主意不错,谢谢!比我的还简单,而且节省了空间!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办法
又学习了一些新知识

网友:
有点类似于那种新的螺纹的东西,一边可以左旋一边可以右旋的那种!

网友:
不知你们的工件是什么样子,以前我们也为对心装置苦恼过,不过后来一个老师傅给了我们灵感,我们的工件类似拨叉的叉脚,有位置度要求,以前一直采用夹紧前用辅助定位件手工定位,效率很低,后来一位老师傅给了个意见,左右两边各用一弹簧,弹簧前在加一顶快,将弹簧的压力调到对中,工件就能很好的对中了

楼主(2011-05-25):
回复 网友B:

谢谢,不过还能具体一点吗?那就更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