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机选型

楼主(2011-04-21):
工作示意图

工作示意图

请问如何计算及选型,谢谢
本人是新手,请详细点

网友:
电机的停止是戛然而止还是缓慢减速停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急停的,因为时间很短
我算了一下:
v=3m/s
t=0.05s
a=60m/s2
F=120N
不知道同步带轮的惯量,

网友:
伺服电机用PLC控制就可以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是想选伺服电机,能给出计算过程更是感激

网友:
我用的安川伺服3KW和4.4KW。PLC是三菱的。
你可以咨询一下销售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我看到的计算都是丝杆+同步带的
我这种方法不知道怎么算,并且不知道加速时间是不是太短了。
精度能不能达到±0.1(实际工作要求精度为±1)

网友:
能达到,用伺服的位置控制功能很容易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能给个选型过程吗?

网友:
哪位高手给个详细的 答案啊

网友(2014-06-23):
我也想知道选型过程?支持高手指点?????????

网友:
力矩方程

网友(2015-05-18):
看一看,学习一下

网友:
期待高手,分析计算过程

网友E:
电机功率 file:///C:\Users\LQ-12\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4DC4.tmp.png

这是一个简单的计算过程,但是应对一般的条件足够了。还有一点需注意,因为忽略许多因素,所以系数的选择要多给电机点余量,具体取值要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电机工作要求来决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机功率

这是我写在WORD上的,公式显示不出来,我截个图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