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里面进不去怎么办

楼主(2011-04-21):
我们公司的一台沈阳的机床不知道是谁设密码了,进系统想改参数进不了,设定那里输入0或者是1都是错误。原因是不知道哪位操作工在系统的那个地方设置了,请同仁们指导哈!!!

网友:
重新刷新一下系统,应该就问题啦。

网友:
跟哪家的机床好像没什么关系吧?
楼主什么系统的,
一般四级密码是1234
三级密码是12345
二级密码只有机床厂有
当然这都是初始的密码
楼主看看说明书?

楼主:
我们是发那科的系统OI的,我就是想问在那个地方设置的,,怎么进去》????楼上的重刷系统是废话!!

网友:
找厂家了。。。。。。。。。

网友:
呵呵,找出哪个捣乱的混蛋,然后*********

网友:
这个是不会有什么密码的。
输入1,不是报错,而是立刻就被改回成0了。
是有人误改了设定数据里的参数,在最后面,有个参数,具体那个俺不记得,楼主自己翻翻参数手册。设定画面下就没多少参数,查一下所以设成1的那些位的定义,没定义的那个就是。

网友:
这里有AMADA设备的资料吗?

楼主:
我们公司的斗山HM6300的卧加G15不能用,每次输入都报警说是非法代码。可能是没有激活,狗日的韩国老,请问大家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点评):
如果是新系统就不好办了。一是功能不是参数打开的。二是即使打开了,会把系统弄锁死,到时就悲剧了。 老系统是可以打开的,9000以后的参数可以改,网上有功能位的定义说明。

网友(2011-07-06):
之前我也遇到过。数据全清后再传进去也没有用。现在知道了。在SETTING里面翻页。找到,PAR3292#7改为0就可以了。试试看

网友:
设置密码的拖出去,阉了

网友:
我也遇到和楼主差不多的问题,我的问题是三级密码改不了,不知用什么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