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拉深凸模中的虚线代表什么,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1-04-21):
这是张落料,拉深的复合模的结构简图,谁能告诉我下面拉深凸模中的虚线代表什么吗,起什么作用?谢谢各位

网友:
在拉深过程中,应排除形腔的空气,因而就会钻排气孔--这就是虚线。

网友:
排气或是拆卸方便使用

网友:
排气孔!
没有排气孔则会
一、不能正确拉深;
二、脱模很困难;
三、气压可能会压破材料。

网友:
应该是排气孔!

网友:
就是排气孔,保证拉深过程中板材不被空气挤压。

网友(2011-11-01):
楼上说的对,在拉伸凸模上那个孔是用作排气的,与该孔垂直的那孔我觉得是工艺定位孔,用来锁紧固定土模的。你说对不对?

网友:
在拉深过程中,应排除形腔的空气,因而就会钻排气孔--这就是虚线

网友:
虚线就是排气孔,拉伸模一般都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