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开发设备,如何在方案阶段报价?

楼主(2011-04-21):
         不知道这个问题应该发到哪里,这里人气高,研发人员也会涉及到类似问题,我就先发到这里吧。
          本人最近涉及到一台产线上的非标设备,主要外购件已经选型,询价完毕。
          但是设备本体细节结构没有设计,故而很难准确估出价格,想问问各位大侠,在遇到这类问题的时候应该如何去处理?
         在坛子里看到过有关非标设备的报价的讨论,可那都是已经确定的设计,图纸零件重量都是已知的,就算慢慢算也有据可依,可俺现在完全是没底啊!
         此款设计未确定的本体结构主要设计思路是由型钢焊接成主体框架,在此基础之上安装各个部件,包含了链传动部件、丝杠导轨安装结构、配重等等。。。。         能否根据设备尺寸,主要型材壁厚,估计出结构本体的重量,然后乘以一定的系数来作为机械本体结构件的成本呢,那么如果是可以这么做的话,这个系数如何确定呢?   坛子里有过讨论,料重的6~8倍即为设备的报价,可按现在需要的是纯结构部分的成本。
                有经验的大侠们   ,指点一下啦。。。

网友:
听起来你像做涂装行业的?

网友:
看不太懂你说的,即使你山寨人家东西,也会知道设备有多重?   重要的部件有哪些?在你行业里加工这些典型东西要多少银子,不可能不知道你要玩的这个东西值多少钱,你自己玩的东西,怎么会自己都不懂?

假如你开发全新的东西,人家完全没有的,这就看你高兴了,你报到行业平均10倍的价格也没有问题,因为鬼子的还要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大侠:这设备的确是新东西,完全定制的,不过不是很复杂,所以倒也不能随便报价。大概重量也只能是估计一下,不是特别准确,所以想知道的其实就是钢结构件的报价方式,成本给搞准确一点儿。平常做东西,直接扔给采购了事,没在这核算上面下心思,现在就有点儿没把握了,嘿嘿。让大侠见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还要多玩,要了解你行业的东西,以后玩多了,一个设备就可以上亿,每个件都有精确价格,否则人家没法信任你,以为你信口开河,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所言极是,和对方谈的时候对成本没准确概念那真是难以想象的,既然要干这样的事,还得好好练,呵呵

网友:
原材料成本+工时费+图纸费用+利润+税 粗略算报价!

网友:
方案阶段报价很麻烦的.这种非标设备的零件,每一个零件,不同的机加工厂报价非常悬殊,这样一来,整台设备的价格就非常悬殊了,可能相差10倍左右.那你是报最高价给客户还是报最低价给客户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玩一个东西,首先人家看你象是玩这个的,对什么都说得出,才愿意与你打交道,假如一问三不知,什么都不明白,人家就知道你外行,生意很难玩下去,你再便宜,人家不放心,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个零件,值多少银子,不是人家报多少钱,你自己一定知道,差也差不了多少,你自己就说不出,人家当然蒙你,你什么都自己明白,你试试看,他还敢开蒙,就不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