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P4 7007A的公差,游隙?

楼主(2011-04-21):
       本人想用精密角接触球轴承与磨削机床的主轴相配合,轴的径向跳动要限制在1微米左右。上网查找些资料,发现P2、P4的公差等级是最高的。那请问P2、P4等级的轴承,其公差和游隙是多少啊?轴能否达到1微米的精度?我选用的轴承是7007A。望指教,谢谢~!

网友:
对于35 X 62这个尺寸,轴承的Kia 即使是P2(ABEC9), 也要有2.5个微米。
机床主轴的径向跳动1个微米,这个不是简单的提高轴承精度的就能解决的问题了。
坐等高人解答

网友:
7007A这个轴承内径35MM
成套轴承内圈径向跳动Kia P4级的最大4μm P2级别的最大2.5μm
成套轴承外圈的径向跳动Kea P4级别的最大5μm  P2的最大2.5μm

机床的轴的径向跳动要限制在1微米
这个应该是不可能!!

网友:
没错  需要安装人员不断的调试了

网友(2011-11-26):
机床的轴的径向跳动1微米,好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