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表中为什么填充硅油?

楼主(2011-04-21):
压力表中为什么填充硅油?
而不是其他什么油呢?

网友:
首先是隔绝物料介质与表的接触防止腐蚀,其次有一定的缓冲抗震作用

网友:
学习了 O(∩_∩)O哈哈~ 不用油不是也能用吗?

网友:
硅油的特点:耐高低温不变颜色,仍然无色透明,硅油可耐零上300度以上高温不燃烧,零下55度不凝固,不变色,硅油具有良好的阻尼作用,它的性能是甘油所达不到的

网友:
哦,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
原来如此啊 怎么见好多压力表里面没有油呢
这种是不是不合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