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削中的半径补偿,请教

楼主(2011-04-21):
车削过程中,刀尖圆弧对车外圆和端面不会有影响,对车锥面和车圆弧会造成欠切或过切,引进了刀具半径补偿,可解决车锥面或圆弧的过切或欠切,但同时车外圆和端面不就多切或少切了?
还有在斯沃仿真系统中,当采用带有圆弧的刀片对刀后,系统直接以圆弧的圆心为刀位点,是不是该系统能自动补偿呀?
关于车削加工中的半径补偿真的很迷惑,希望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刀尖圆弧半径补偿一般不用,只是在加工有圆锥、圆弧等组成的表面时采用,否则会产生过切现象

网友:
车外圆或车端面时对刀使用的到位点不是刀尖圆弧的圆心点,而是刀刃上的某点,所以不会产生过切或欠切

楼主:
多谢飞翔123原野 ,我在参考资料上看到这么一句话"可以用同一把刀尖半径为R的刀具按相同的编程轨迹分别进行粗、精加工。设精加工余量为△,则粗加工的刀具半径补偿量为R+△,精加工的补偿量为R。  "因此有下面一些问题:
1、刀补时,不管是外圆还是锥面、圆弧刀具都往x、y正方向偏一下半径G42?
2、对刀时以刀尖圆弧中心为刀位点(这样如不补的话,实际是X、Y方向都多了个半径,有点类似于数控铣)?
我看了很多的车削刀补资料,都没有提到这些,所以很迷惑,还有真正车削时,好像只有锥面有刀补,外圆不补,搞不懂。请高人指教,再次多谢了!

网友:
同问,这个问题,不明白 !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刀具半径补偿,主要是加工曲面.型面和锥面时使用,防止造成过切或少切现象。加工外径.内径.端面时不影响尺寸精度和形状。
    使用半径补偿可以直接按工件轮廓编程,否则就需要进行一些计算数据再进行编程(比如铣床用棒铣刀加工工件的周边,刀具直径的不同,编程的数据就需要计算),但当加工特殊的轮廓时计算就比较麻烦了(如非圆曲线.螺旋等)
    至于是使用G41或G42就要判断了,不光沿着刀具运动方向判断还要根据该加工平面的第三轴的方向。
自己的表达,有不对的望老师们指导。

网友(2011-05-28):
我认为,车床中的刀尖圆弧补偿内部算法比较复杂,既要给出G41/G42,还要在刀补地址中输入刀尖半径R值和刀尖方位代码。我觉得,直线的外圆和端面不进行补偿是因为,试切对刀时刀尖圆弧的X和Z向的实际切点坐标和虚拟刀尖的坐标等同,对外圆和端面的加工时,假想刀尖和圆弧的实际切点得到的结果对X和Z向尺寸是一样的结果,所以在进行补偿时是不能对此进行计算的。
而且,在手工编程中引入半径补偿有一些限制,如插补距离小于刀尖半径时,会出现过切的报警,而使刀尖圆弧半径补偿无法实现,这在非圆曲线轮廓加工时,用宏程序手编加G41/G42大多都不能实现。倒是一些自动编程软件中考虑编程时就做补偿,这样的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