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要采购数控车,用于加工轧辊,咨询

楼主(2011-04-21):
最近公司需要采购一台数控车,用于加工轧辊,材质轴承钢,要求可以进行重切削,能加工弧度,重复定位精度5μ以内。
问过厂家,有推荐买轧辊车的,有推荐普通数控车的,不知道选哪个好?请问数控车与轧辊车有什么却别,哪个工作效率高?
请各位朋友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
我是唐山联强的,专门从事轧辊生产的,也是专门做数控的,我认为要买一台专门的轧辊数控车床,因为这种车床比较笨重,不是特别单细,适合轧辊的工作范围,(低转速,高硬度,大的被吃刀量,)如果你买普通车床,满足不了上述要求,而且容易产生震纹,或者用C8463或C8450改造一台也行,我们这里有四台数控车,都是轧辊车很好用,最近买了一台沈一机的普通数控车,很不好用,出震纹啊

网友:
LZ要车多大的轧辊?重切削?数车不是用来精车的么?同意楼上意见

楼主:
过刀架800,长度600以上就可以满足要求了!

网友(点评):
应该点击对方帖子下的“回复”在跟贴,这样他可以收到提醒,以便来回应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过刀架800,长度600以上就可以满足要求了!

网友:
无锡开源特种机床

网友:
天水星火的应该不错,楼主考虑考虑

网友:
最近买了一台沈一机的普通数控车,很不好用,出震纹啊
其实沈的也不怎么好用

网友:
是很震撼,顶下~~~~~~~~~~~~~~

楼主:
天水的精度达到不了要求,需要精车,还在寻找中,要求能车弧度,要求表面质量要好,产品用于成套线出口!~

网友:
齐齐哈尔一机床 老牌轧辊车床 导轨跨距及宽度尺寸比星火大一号,不过重复定位精度5u比较高,一般这种床子刚性是第一考虑的,所以床子比较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