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铜的热处理参数,请教

楼主(2011-04-21):
用黄铜做磨具需要加热才能用但是加热后尺寸就发生了变化,是不是经过热处理后就会减少变形。

网友:
我只知道,黄铜淬火越淬越软,其他请老鸟告知

网友:
黄铜很软的啊。
我们用来敲打用的。

网友(2011-07-01):
为什么不能用别的材料,什么模具阿。。。。。

网友(2011-08-06):
热胀冷缩是自然规律,估计什么高级热处理都没法子解决这个问题。黄铜做模具不太理想吧。一来价格比较高,二来质地软。做乐器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