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钻钻头夹,请教

楼主(2011-04-21):
台钻的钻头夹如何控制那三个夹头的,怎么实现夹紧的,里面那个圆形的转盘怎么装进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解剖一只看看就知道了,代价不大,解释挺麻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解开看了,可是里面那个带齿的圆圈是怎么装进去的呢?卸下来时把那个圈打断了,如果不断也解不开啊?

网友:
我也一直想弄明白这问题。。。。。。。。。

网友:
三个夹头在其根部是类似齿条结构的,通过与内齿轮啮合,完成上下伸缩运动。它们成角度的被装配在中心轴上,因此在完全伸出时,我们看到的是掐在一起乘四棱锥形的状态。

网友(2012-11-13):
才一二十块钱一个买个拆开看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