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输入轴伸缩晃动原因----讨论

楼主(2011-04-21):
我厂有七台减速机   在负载的情况下都有出现伸缩晃动问题出现  (空载时不出现此现象)  请问这是正常现象吗? 如果不是该如何决绝  小弟坐等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
伸缩、晃动量大的话,可能是轴承定位不准,要么就是轴子定位不可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大哥支持  只是入力前径轴承和电机轴出现伸缩情况 伸缩幅度最大有15

网友:
轴向间隙过大,径向跳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这位大哥的回复  是否能告诉小弟解决的办法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机器使用几年了?

网友:
我们用的是湖北行星的减速机。配伺服。
连接处配合良好,只是平键长了。要自己截一段下来。
估计你那是连接处不配。。要查原因或咨询厂家。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机轴伸缩没研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减速机用五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这位大哥的回复   厂家派人来过   但是问题一直没能解决  至于你说平键过长  我回头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弹性联轴器吗?一般来讲弹性联轴器是允许有点径向跳动的,那么轴向窜动厉害.试把轴承压盖压紧预留间隙。请检修输出轴两端轴承轴向.径向间隙,轴承孔径是否超差 .机器使用时间长了轴承肯定磨损。滚锥轴承磨损/请检轴是否弯曲现象!
   减速箱与电机的水平方位校正校正
  刚性联轴器中间要留有0.5--1mm间隙,两联轴节 绞孔
  皮带式联轴器允许母线超2---3mm{注:煤炭机械)
十字头联轴器(用于重载)
 建议更换轴承,校正轴颈弯曲度
   肤浅知识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钓哥的回复 我们使用的联轴器是 尼龙柱销联轴器  检修省事且具有缓冲作用   一千千瓦电机带动 不知道算不算重载  七台减速机进力轴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轴向摆动  减速机里的齿轮都是斜齿轮 至于轴承小弟不知道如何检测

网友:
一般減速機出力軸會伸缩晃动,通常是出力端軸承或相關組件破損才會表現出來,原因極可能是負載轉矩大於減速機出力端許用轉矩,尤其是高減速比狀況下,建議找原廠專業重新評估容量,不可自行處理!!

网友(点评):
电机转速一般在五百左右 减速箱传动比是1比110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您的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C:

开盖检查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还能用多久

网友:
使用时间较长  轴承间隙过大   轴与轴承内圈及轴承座有磨损
更换轴承  修复齿轮轴

网友:
调整轴承压盖和轴承的间隙,将轴承顶住即可,但可不要顶的太紧,那样会烧轴承的。

网友:
以上是轴承完好的 情况下进行调整,如果轴承本身问题或者轴承与轴的配合问题另当别论。

网友(点评):
早上上班去检查看看

网友:
过来看看?你的问题我不懂。

网友(点评):
我也不懂

网友:
可以考虑考虑是否是齿轮啮合上存在问题,若想保持轴向无窜动,对轴承再进行轴向精确定位即可,但如果齿轮内部啮合存在问题,轴就会出向断裂的危险!

网友(点评):
谢谢 梦回书香的回复 我们对轴承都用塞尺量过 不知道您能有什么好的方法 圆柱轴承

网友:
轴承游隙过大会导致轴向窜动,你说用塞尺塞完全可以,大都这么干。

网友(点评):
呵呵 小弟才出道 算是井底之蛙

网友:
应该是两端的向心推力轴承磨损。造成轴承间隙过大。这样轴就有轴向窜动和径向跳动的空间。
可以拆开一台检测。如果滚动体与内外圈滚道良好,可以压铅检,测间隙,加垫。如果不行就更换轴承。检测间隙。

网友:
共同学习,一起努力!

网友:
学习学习,期待结果~~!

网友(点评):
我们想尽了办法都没能解决 厂家也来过了 一直是个生产安全带的隐患

网友(2011-08-05):
就算是向心推力轴承磨损那也是有原因的  拆了仔细找原因吧

网友(点评):
拆了很多次了

网友(2011-10-19):
我想可能是轴承游隙过大,可调整轴承游隙.或更换轴承.,不可能是结构问题.

网友:
联系我,可以帮你维修或更换!xx@ukboton.com

网友:
减速器采用斜齿轮本来就有轴向力,首先应该打开检查一下是否存在损坏的地方

网友:
轴向间隙过大,径向跳动

网友(2011-11-19):
拍轴承位的图片,穿上来看看

网友:
定位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