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们看看这图怎么画 谢谢了

楼主(2011-04-21):
额  看似有简单 但不知道怎么画

网友:
你是什么软件画啊?这个要是用proe画就相当的简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CAD

网友:
回复 网友B:

10版的有约束功能,就相当好画,不知道你用哪个版本?

网友:
要是不用约束的话就只好用数学方法解方程,算出来个边长再画了

网友:
回复一条就有一分,下载文件要付三分。

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分数总是两分两分的少。

网友:
用UG草图约束画,我试过可以的

网友:
主要是有约束就行,这样就不用算了

网友:
画图是有目地的,什么画都无所谓,你要关心的是结果,就算是2D画法,也只是一般的几何作法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吧  你们都是来拿了分就闪人的

网友:
没有人回吗,期待中,

网友:
学习了,感觉都是高手,自己好菜呀

网友:
15楼的高手啊,几何学的好扎实啊。

网友(2011-06-20):
试问改变一下斜边的长度,此方法还能用吗?!

网友:
呵呵  我也不会  不过帮顶   希望有高人指点~

网友:
不管哪种画法,都得先做些计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