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10 毫米的铝板上 加工孔 什么 方法最好?

楼主(2011-04-21):
在5-10 毫米的铝板上
加工 直径为 6.5   12.5   16  20  28  30  45  51  65  70的 孔
    用什么 方法 加工最好
精度 要求 0.2毫米

属于 非标准化生产    基本是单件生产  安客户要求
一个工件上  开多种孔  位置不固定

总量大   最好在一台设备上能完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一种 材质为铝合金的 板形工件上
厚度 有  5毫米 10毫米   15毫米
加工出在直径为6.5   12.5   16  20  28  30  45  51  65  70的孔

网友:
小孔钻床~
大孔冲压~

网友:
激光切割机适合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15毫米厚   激光 割起来 很 费劲的
成本 接受不了

网友:
CNC吧,较快位置度也好

网友:
建议用CNC数控铣应该可以

网友:
同意楼上看法!

网友:
建议用水刀切割,不过精度方面有点疑问

网友:
按你这么多的孔来看,孔径精度应该不高。数控冲应该是个很好的选择

网友:
用工具磨床把钻头前端30mm处磨削小。0.5mm。在钻削。就成为钻——扩。应该基本上没有毛刺。

网友:
等离子切割机,最好数控的。

网友:
用数控怎么样//////////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

网友:
铝板切割机就能搞定了,别整那些高科技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 你说的  铝板切割机  是 什么样的 设备?

网友:
看你板的大小再说。什么设备不好做这个东西撒,没那么复杂。简单的用钻床,复杂的的用数铣。

网友:
板如果不大的话,用数铣好吧

网友:
数控就可以,小孔直接打,大孔用铣刀转出来

网友:
可以用数控等离子切割机  精度也比较高  成本相对较低
我是武汉薪火相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  我们的设备打孔直径在5毫米以上都是可以的
公司的网站www.whxinhuo.com      你看一下
13476101997小徐  其他还有什么疑问可以直接电话联系我

网友:
数控铣或者线切割两者都行,不要再考虑其它的加工方法

网友:
这个要根据板材的大小的,很多设备都可以加工的

网友:
数控钻攻中心比较合适!

网友:
CNC又快又好,

网友:
建议数控铣床,大小铣刀准备几把就可以,小孔直接打,大孔铣出来,就是不知道板材有多大,不建议用数控冲床,据你说孔大小不定,数控冲床开模花费不小,

网友(2012-10-07):
直径为2的孔 厚度为15mm的铝板怎么加工才最好?  如果刀具的使用和加工

网友:
15毫米以下直接麻花钻,15-28毫米以下用麻花钻磨平钻,28毫米以上用定制扩孔钻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