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e 的文件存放

楼主(2011-04-21):
     小童鞋 刚刚接触这个软件,大家都知道pro/e存放文件并不是直接覆盖而是再次存放,取的时候取最新的版本。
    但是有的时候当我们想要把零件拷贝出来时,就会有很多同名的文件。不知到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想知道大家平时是怎么管理文件的?

网友:
后缀不是有个1,2,3,4,5等吗,去最后那个就可以了。一般不要老点保存,要不然生成一大堆文件。。。

网友:
在你关闭之前用拭除,拭除旧版本就行了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网友:
最好工作完成后PURGE 旧的版本,也要注意,有时PURGE后会有文件受损打不开的情况,所以不是最后项目完成,还在研发中的物料最好是不要PU了,最终归档的图有存档后再PURGE后归档,检查下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