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工装设计图

楼主(2011-04-21):
         请高手指点,我用的是前置4个刀架的,我想在同一个刀号上使用两把刀,请问工装该这么设计,有图最好。如果OK有重谢!!!!!!

网友:
要换刀架,因为只能定四个位置。再则刀角度不对。

网友:
“前置4个刀架”
看不懂,
应该不是普车上用的吧

网友:
数控上的刀架分为前置刀架(在导轨前),后置刀架(在导轨后)回楼上的。。。。我也不太懂,,,呵呵

网友:
要看你加工什么零件了,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
直接一把车刀上焊两个刀头,设置T0101,T0102刀补值就可以了
刀头1加工内孔,浅孔
刀头2加工外圆
可以安装在数控车床4刀位转塔刀架上

网友:
这样的刀子可以用吗

楼主:
  受教了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2011-05-24):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在电机端盖加工中见过

网友:
要看你加工零件的特点和类型

网友(2012-03-16):
6楼的方法值得一试,但孔深就不可行了

网友:
希望能有帮助
我们现在用的,可平面可车外圆,可挖浅孔,可车卡子口,同时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