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的黑色阳极氧化,请教

楼主(2011-04-22):
最近设计的使用LY12的零件,送去发黑,回来的零件表象如下:

1、氧化颜色整体泛白。
2、表面氧化不均匀,局部有泛白的条纹。
3、氧化层容易脱落。表面擦拭有颜色脱落。
跟以前的样子完全不同。电镀厂老板说这个阳极氧化发黑用汽油,柴油,香蕉水擦洗可以,使用碱性溶液像是洗衣粉,洗洁精不行。我恰恰使用了洗洁精。
电镀厂老板跟我说是阳极氧化,我认为很有可能不是,我猜会不会是忽悠我,实际上是化学染色工艺。
请有知道的朋友给指教下,谢谢。

发黑对比

发黑对比

网友:
铝合金表面阳极化类型
1、硫酸阳极化
2、铬酸阳极化
3、草酸阳极化
4、硬质阳极化
5、磷酸阳极化

网友:
铝合金阳极化实际上是在表面生成一层氧化膜,该氧化膜为多孔结构,用染料填充该孔就实现了染色。如果不填,孔中的水合物会和空气反应,也被填充。
有本书叫《铝合金阳极氧化与表面处理技术》,可以看看。
好久前看该书,或许有误,供拍砖。

网友:
看看,等待高手,呵呵呵呵。。。

网友:
氧化工艺有问题,换家氧化厂重新氧化。

网友:
看着像发蓝处理。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6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要做封闭处理,不做封闭,就会褪色

网友:
LY12可以阳极氧化,电解液要用硫酸电解液。一般的 厂家不想换电解液。

网友:
可能是有杂质呢,本身!再拿去阳极氧化下就好的!

网友:
厂家问题..建议换厂,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设计的使用LY12的零件,送去发黑,回来的零件表象如下:

1、氧化颜色整体泛白。

LY12阳极效果不好

换6系列的会好很多

网友:
应该是厂家的问题。我们公司的LY12用的多,基本都是黑色阳极氧化,也有本色阳极氧化的。但好像没有出现过你这种现象。。。

网友:
第一次看到陽極顏色可以擦掉的,應該是偷工減料!!

网友:
说些肤浅的话,从相片看,不像是发黑,也不是发蓝,如果不是染色,估计就是化学药水比例不对,时间不够等,还有的供应商直接用药水涂上去,这种效果不好

网友(点评):
“涂药水”,值得怀疑。

网友:
不会啊   我来参观学习的

网友:
一等价钱一等货.
不要贪小失大了,还是换一家正规的大厂做吧.

网友:
还不知道黑色阳极氧化什么样?望指教。

网友:
阳极氧化有很多种方法,有可能用的方法不同;也有可能材料不一样.

网友:
有些小厂家就是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的

网友:
学习当中。
只知道铝可阳极氧化,但不知道有那么多种类。。。

网友:
不太懂,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
空气污染的缘故吧。。。。。。。。。

网友:
看着似乎是氧化的问题
要是不考虑价格的话 建议换个厂家

网友(2011-11-18):
如果铝的材质有杂质,氧化后就会出现表面花的现象!

网友:
既然表面都是发生了氧化反应了,应该不能拭去颜色吧!

网友:
可以再拿去试下看的!

网友:
氧化工艺不对,建议换一家试试.最好氧化前不要用洗涤剂清洗.建议换6系的,效果很好.我的设备都用6061-6T.

网友A:
叫他返工,话可以说的客气点,事就是那么回事。

网友:
这哪是发黑处理呀,发黑处理外表很好看的,而且稳定不会褪色,除非是刮伤,还有也可以用阳极喷砂处理,比发黑处理更好看‘1

网友(2012-09-19):
有的自行车零件铝件是阳极氧化,很漂亮呀。

网友:
氧化质量不行,就会出现像喷漆一样的一层东西,螺纹孔还容易堵住

网友:
卖到水货铝了吧,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材料杂质太多,氧化出来就是这样

网友(2013-08-03):
引用 网友A:
叫他返工,话可以说的客气点,事就是那么回事。

请教一下,阳极氧化成黑色,返工,会不会对尺寸精度有影响

网友:
染色没有染到位,再有就是封闭没做好。看你这零件图片封闭肯定没封闭好,不然不会掉色。

网友:
都是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这个氧化肯定有问题,我见过发黑氧化,颜色比这个正多了

网友(2018-10-13):
肯定是工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