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车削纹理不均匀的消除,求助

楼主(2011-04-22):
在数控车床车削工件时,特别是有色金属件,有一个特别的要求,叫纹理清晰。但是恰恰是这样一个清晰,代表了车出的东西一致性要好。

最近碰到这个难题,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好办法。当然,这是一个综合问题。请大家讨论。这个纹理有做过测试,两三微米的东西。不影响尺寸但是影响美观。

网友A:
这个问题原来我遇到过,应该主要是主轴精度的问题。当时经过几次对比使用,济南一机的CK6146i车端面刀纹比较规整;沈阳一机的CAK6150有的机床不错,有的机床刀纹比较乱;大连的机床大部分不太好;宝鸡的试过一次,效果也不理想。这是几年四五年前的试验情况,现在也许都有改进了吧!

网友:
好像是用每转进给和恒线速

网友:
沈阳的车出来不错。。。

楼主:
我个人分析:
1、主轴窜动和径向跳动
2、主电机振动传递到主轴上。
3、滑动导轨和丝杠局部平行度超差
4、伺服电机止口和丝杠轴承部位同轴度超差。

不过未具体详查,大家知道,这要拆机床的。个人弄有些麻烦。不过问题基本解决了,出在第3和第4项上。
唉,机床装配真是要小心啊。偶尔碰到这一台把人郁闷死。

网友:
这就是为什么好的机床要恒温装配和使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数控车床车削工件时,特别是有色金属件,有一个特别的要求,叫纹理清晰。但是恰恰是这样一个清晰,代表了 ...

三洋的产品就是这个破要求

非要用放大镜看纹路

说真的,国内的组装厂没几个能达到这个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原来我遇到过,应该主要是主轴精度的问题。当时经过几次对比使用,济南一机的CK6146i车端面刀纹比较 ...

济南一机的确实不错。沈阳的我没有试过。

网友:
我用的沈阳的CAK6136  很好的说,可是说是我用过的10万内机床里最好的了

楼主:
网上有没有济南一机的朋友啊,我愿意买些装配工艺的资料。听师傅们说过济南一机是全国机床行业工艺样板厂,还引进过日本的工艺。不过太贵我付不起,几千块倒是可以。可惜济南一机的现状啊。我也是山东人,真的挺惋惜。

网友:
或许车床精度跟装夹刀具有关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有一个客户在我们公司(我们生产车床)试车工件,就是这个要求。
不过我的高档机床可以达到他的要求。

网友:
碰到过一次,是滚珠丝杠和丝母的预加载荷小,还调整了一下伺服驱动器里的速度增益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