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买外圆磨床,咨询

楼主(2011-04-22):
本人想买一部3米的外圆磨床,不知道买哪个厂家的,好像有上海产,无锡产,威海产,北京产的。 哪个厂子的质量比较好?

另外,据说原来无锡机床是给上海机床代工的,贴个上机的牌子卖,现在威海机床自己挂牌了,最好能买个上机自己原厂生产的万能外圆磨床。

请懂行的朋友赐教下,万分感谢!

网友:
无锡上机的不错,不过现在交货期都很紧张

网友A:
外圆磨质量,我认为:上机>北二>无锡

网友:
上机的质量应该是最好的,如果有可能,请不要选择厂家交货期紧张期间买
厂家闲时出来的产品,机床的调试和装配质量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圆磨质量,我认为:上机>北二>无锡

赞同.
外圆磨床质量,国内最好的还是上机,这是行业内公认的.

网友:
路过 也想了解一下  磨床粗糙度最高达到多少

网友:
我咨询了上机的 MB 1320外磨,价格是12W,贵不贵?

网友:
选上机的  没错的  不过价格和交期你得能接受

网友:
好东西就要好的价格,呵呵

网友:
上机现在偏重型,大型 北二偏精密超精密 不过今年的市场火爆,交货期有得受了

网友:
我们厂买一台万能外磨可能就是假的,刚用了不到两个礼拜的时候在床身按行程挡块的T型槽里开始渗油,我给老板建议退货,老板没有在意,又赶上过年,年后经过协商厂家来给维修。最后修理了两次还是没有修好,时间已经过去半年多。在上年打雷的时候,直流主轴调速器烧坏,邮回机床公司修了一个月终于给寄了回来。还是要处理渗油的问题啊,一直没有解决。又过了一个月来了一位师傅给结局了这个问题,也处理的不是很好,现在还在渗但是很轻了。用到第十个月,主轴开始渗油,打开主轴端盖拆下油封,天啊,真是不敢想象:主轴磨损了两道深深的沟,又给机床公司发了传真,公司同意给换一个新轴。一年下来,停床子的时间也有4个月(还是一个班),一年的保修期终于过去了,"机床厂也该松口气了…………"

网友:
哪个厂家的?拉出来晒晒,让别的同行少上当。

网友(2011-06-12):
有钱买 大光长荣的 好点 浙江组装的 QQ 38762201

网友:
回复 网友B:

陕西秦川格兰德机床公司做的也不错

网友(2011-07-12):
外圆磨上海机床,内圆磨无锡机床

网友:
过去的陕西机床厂,国内老牌的外圆磨床制造厂家,让秦川机床兼并现在更名为秦川格兰德,产品还是外磨,主打M1432B,正规军还可以。

网友:
3M的手动机床只有MQ1350B,MB1332没有那么长的,数控的型号为H235,建议用H235,现在价格有点不好谈,估计130万左右,交货期也长,现在不是买机床的时候。
静压的和动静压的主轴两端有骨架油封,采用的是霞板的,高速运转时发热,拉伤主轴的主要原因是主轴氮化硬度或氮化深度不够,或精磨表面粗糙度差或密封圈没装好造成,要是漏油得重新换轴或修轴。但正常应发生在两三年后,我们曾经改进过为迷宫密封,轴向尺寸长且有低速泄漏,效果不如骨架的好。

网友:
求耐用选上海;
求精密选威海;
精度要求不高,要求磨削效率,13**系列选秦川。同样要是加工工件重的话还是选择上海的1350系列。
我们单位是加工机床主轴的,工件跳动要求在0.003mm以内,想保证这个加工精度还是威海机床厂的好一些,但是它的主轴密封圈处易磨损,相比而言上海的主轴要好一些

网友:
Studer!进口斯图特外圆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