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二手自制的压力机 动力不足,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1-04-22):
我前几天买了个二手自制的压力机,主要用于修理汽车用,这几天刚刚使用发现连20吨的力都没有。油缸的直径19cm  ,长度44cm , 活塞直径10cm,  长度24cm,  电机功率7500瓦 , 油泵是柱塞泵 ,标牌已经没有了 。

  我也不懂这个。请教高手,这设备最大的压力是多少?

网友:
原因一般就以下的,你先排除下阀块上的问题,如阀线弹珠处有无异物,像这类二手的东西最好是拆出来先用煤油清洗下。如完好再检查活塞密封件的完好。

楼主:
阀块是只限压阀吗 ?那个压力可以调节吗

网友:
是的,一般的阀块多是可以调压的。

楼主:
有时太费劲的时候马达都憋停了 ,是怎么回事啊?是马达功率小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照你那个缸径装个柱塞泵达到那20T压力小菜了,呵呵
按照楼上各位说的,清洗异物,调整系统压力,如都没有问题
个人感觉二手的话柱塞泵柱塞与柱塞孔由于长时间磨损间隙过大,内部泄露导致压力上不去,建议检查柱塞泵活动副间隙。供参考,不对之处请各位指教

网友:
活塞直径10CM,压力基本要到30MPA才能达到20吨的压力呀,你的电机是7.5KW配柱塞泵不知压力能达到多少。到不了20吨就对了。我觉得这设备已经很给你面子了。

楼主:
请教高手们在节约的基础上刚换什么可以达到40T的压力啊

网友:
密封怎么样。。。。。。。。。有没有泄露呢、、、、、

网友:
加增压器吧,,,
。。。。

网友:
同意6楼的观点,泵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磨损后易造成泄漏,压力自然达不到要求了。记得上次出去外面做一个实验,给一个系统憋压,发现泵憋的压力离额定压力有10MAP之差。

网友:
同意7楼的说法。你这是变量泵还是定量的?

网友:
顶贴攒威望ing

网友:
楼主说缸的外径19cm活塞10cm,我认为有问题,国内油缸的标准,缸的外径19cm活塞应为16cm压力按25mpa可以达到40t。实际应用达不到的话,可能是油泵,油缸或阀有泄露

网友:
反正你自己用   速度无所谓啦   你把泵换小,油缸加大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你的缸径190   活塞100   不太可能吧      你的缸筒壁厚是45啊   太离谱了吧     好好量量吧

网友:
主要原因就是泄露!!!

网友:
是不是密封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   学习了  好像楼主没回复呀

网友:
     一直觉得这么简单的问题会很快解决的,但是看到这么长时间还没有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不由得想说几句了。
    从楼主的帖子来看他真的是一点都不懂,在我们给他分析的时候要多想一想,我认为他所说的油缸直径19CM是指油缸的外径,他所说的活塞一定是缸杆,估计这条油缸是160/100*240,按楼主讲的这些情况来看,如果当初设计合理的话,这套系统应该可以达到50吨以上的压力,楼上几位朋友有的说是油缸内泄,有的说可能是有阀等堵塞,其实,就凭楼主提到的电机会憋停这句话,就否定了上面提到的所有原因,真正的原因还是在柱塞泵上,像这种配置用变量泵的可能要大得多,楼主讲到达不到20吨,那就是说现在这个系统的压力连10MPa都不到,提到有时候电机还会憋死,这样的话电机实际要达到的功率就10KW以上,算下来这个泵的排量应该就是40ml 以上了,所以判断楼主的柱塞泵应该是63ml 的变量泵了。
      所以楼主的这个情况,很有可能是将变量泵调整的不合理而造成的。

网友:
我新找到的工作
做机械设计
公司是从事油压机械设计和加工的--迪斯油压工业(昆山)有限公司
现在努力学习关于油压方面的知识
各位大侠介绍一些有关的书籍或者传一些资料感激不尽
我的邮箱changjun410@163.com

网友:
如果对速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跟换油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