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米跨度,中间吊重6t的工字钢需要用什么型号?

楼主(2011-04-22):
请问各位前辈,像6米跨度,中间吊重6t的工字钢需要用什么型号?这一类型的问题该怎样处理?谢谢!

网友:
来学习的     想了解下

网友(2011-06-09):
工字钢用户名450的就够用啦,两边再加固一下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这个还是先计算强度、挠度再说,然后再参考经验选最适合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