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SolidWorks中圆筒、椎筒展开的方法

楼主(2011-04-22):
请各位名师指点,再下感激不尽!!!

网友:
用SOLIDWORK ,在不同基准面画两圆,注意不要封闭,画359°放样曲面,再展开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来看看,楼上的方法真不错。真长见识了。

楼主:
我才看到留言,我要马上试验一下了

楼主:
我在不同基准面上画了两个同样的圆,放样曲面了,然后转换成钣金的时候,显示建模错误
: M) j$ e- |- k! W我没有做成功,请楼上的指教,多谢!!!我的QQ157576691

网友:
这样画就不用转钣金了!!!!!!!直接展开可以了

网友:
封闭了,就不能展开啦

楼主:
我在两平行的基准面上做了两个不同直径的圆,均没有闭合。然后用放样曲面做成锥筒型。我再用钣金中的展开时,它显示建模错误,请问各位高手为什么?????

网友:
选放样钣金再展开就可以了

楼主:
我做成功了,但不是按照以上方法做的

网友:
只要不是封闭曲面,都可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