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压型(请教)

楼主(2011-04-22):
大家好!
请教哈!
红色冲头先压下50mm,然后2侧的冲头再压下50mm
高手请赐教个结构啊!
不胜感激!

前辈们,我把三维模型也传上来,大家帮忙哈!

压力大约在600KG左右(每一步)
行程1:80
行程2:50

网友:
比较简易的是在红色后面加弹簧,用弹簧力去压,藉由弹簧的收缩使2侧的冲头可再压下50mm。

网友:
楼主描述得不是很清楚,红色冲头压入多少,两侧冲头压入多少?也许有零件图,大家能看得更明白点。

网友:
看结构象一个拉伸的。。
先红色的打点定位,二侧在拉下来。
请教一下模具厂吧?

网友:
来看看啊!!!!!!!长春市时尚宾馆长春时尚宾馆长春市时尚酒店长春时尚酒店长春传媒公司吉林传媒公司长春广告画面吉林广告画面吉林电子镜长春电子镜建筑智能化北京节能环保服务公司合成兴业智能工程有限公司糖尿病吃什么好糖尿病康复中心治疗糖尿病最权威的医院路边石长春特价机票长春律师肉牛养殖场肉牛养殖黄牛养殖基地西门塔尔肉牛吉林黄牛东北肉牛价格美孚润滑油长春腰间盘突出长春颈椎病长春腰肌劳损长春膝关节骨质增生长春股骨头坏死长春强直性脊柱炎长春类风湿性关节炎长春肩周炎长春滑膜炎滑膜炎滑膜炎的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治疗强直性脊柱炎滑膜炎能治好么强直性脊柱炎能治好么试验机拉力机电子万能试验机疲劳试验机电液伺服试验机液压万能试验机电子万能拉力试验机钢绞线试验机电液伺服万能试验机材料拉力试验机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万能材料试验机电子拉力试验机航星工业洗衣机洗涤用品工业洗涤设备洗衣房设备客房清洗产品洗涤设备宾馆酒店洗涤设备空调净化矿泉水瓶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编织袋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塑钢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塑料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造粒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首选老强机械购买配电变压器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变压器厂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长春变压器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摩擦片摩擦块闸瓦切割片长春铁卷柜长春铁皮柜流式细胞仪细胞分选磁珠试剂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尿液分析仪血细胞分析仪尿试纸生物质锅炉生物质燃料锅炉修井机实木复合门生产实木复合门www.huayangmuye.com实木复合门销售生产酒店客房家具酒店客房家具www.huayangmuye.com酒店客房家具制造四平换热器http://www.huayangmuye.com四平换热器和强化门四平换热器强化门塔吊厂家施工升降机厂家东北樟子松苗四平鼓风机四平鼓风机厂长春户外广告长春广告牌长春汽车租赁长春汽车租赁公司五味子提取物

网友:
2#说的结构可以实现,但是没有看到零件之前不敢确认,最好将零件截图放在上面。

网友:
不知道具体产品结构
可以具体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