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质有什么用途?

楼主(2011-04-22):
请教大虾们调质有什么用途?主要应用在那方面?

网友:
   主要目的是得到强度、塑性、韧性都比较好的综合机械性能,主要应用于加工在复杂应力下工作的零件
答的不全,楼下补充。。。

网友:
调质就是淬火+高温回火。调质是应用最广泛的热处理了,一般的45#和40Cr等轴类零件都要调质的。此类材质如果没调质基本没有用。

网友:
从字面上就看得出来:让质量或性质变好

网友:
呵呵,今天是学习了那正火是不是调质呢???有时间真要找本说看看了

网友:
我们的件都是先调质了。在淬火。

楼主:
谢谢!各位大吓~~~~~~~~~~~~~

网友:
一般中碳钢的热处理工艺:就是调质

网友(2020-12-05):
学习了/ z7 S% X" u2 p- C

网友(2021-11-07):
HT 正火  45# 42CRMO调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