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调式包装机,哪位高人了解,请教

楼主(2011-04-22):
最近有客户要我们的设备配气调式包装机,本人实在资历太浅,不知气调式包装机为何物。
请行内大侠指导。

楼主:
这是在百度百科搜集的资料,本人还是不太明白,请高手详解
 一、复合气调保鲜包装机保鲜原理   1.复合气调保鲜包装亦称气体置换包装,国际上称为MAP包装(即Modified Atmosphere Packing)。复合气调包装机的原理是采用复合保鲜气体(2-3种气体按食品特性配比混合),对包装盒或包装袋内的空气进行置换,改变盒(袋)内食品的外部环境,达到抑制细菌(微生物)的生长繁衍,减缓新鲜果蔬的新陈代谢速度,从而延长食品的保鲜期或货架期。   2.气调保鲜气体一般由二氧化碳(CO2)、氮气(N2)、氧气(O2)及少量特种气体组成。CO2气体具有抑制大多数腐败细菌和霉菌生长繁殖的作用,是保护气体中的主要抑菌成分;O2具有抑制大多数厌氧腐败细菌生长繁殖,保持鲜肉色泽和维持新鲜果蔬需氧呼吸,保持鲜度的作用;N2是惰性气体,与食品不起作用,作为填充气体,与CO2、O2及特种气体组成复合保鲜气体。不同的食品果蔬,保鲜气体的成分及比例亦不同。

网友:
气调包装作为一种食品包装技术,已有较长的历史,早在20世纪30年代欧美已开始研究使用CO2气体保存肉类产品;50年代研究开发了N2和CO2气体置换牛肉罐头和奶酪罐的空气,有效延长了保质期;60年代由于各种气密性塑料包装材料的开发,很多食品如肉食品、水果、蔬菜、蛋糕、茶叶和乳制品等都成功地采用了气体置换包装技术;70年代冷鲜肉的充气包装在欧美各国广泛就用,从此气调包装在全世界蓬勃发展。

网友:
我朋友做这个东西的:
推荐个产品:FD-Z 4气调包装机:
设备主要技术表述:

1、        可连续自动完成抽真空、自动混合保鲜气体(通常为CO2、N2、O2)、充气、封口包装、分切,包装成品排出等步骤;
2、        可编程序控制器(PLC)配合触摸屏实现人机界面对话,各部分动作及控制参数均可由PLC设定、修改。控制方便可靠,精确灵活,故障率低;
3、        模具形状可按客户选定的包装盒样式进行定制,可以包装不同深度的包装盒,不用更换和改动模具,节省设备投资。
4、        封口压力、温度和时间等参数可以精确控制,确保产品封口达到理想效果;
5、        光电跟踪盖膜图案,确保包装印刷图案的完整;
6、        设备机架及外包材料均采用SUS304食品级不锈钢材料制造,设备表面易清洗;

网友:
我朋友的公司:上海福帝包装机械有限公司。周总
找我也行qq:21886459

楼主:
谢谢支持,现在客户只是要项目方案,方案定下来才能确定是否下单。
所以我现在想尽量多了解一些气调式包装机的知识,把方案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