轧线辊道故障,求助~

楼主(2011-04-22):
如果一组辊道卡死了,如何准确地确定该组具体的辊子卡死了,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是独立辊道还是集体辊道?

网友:
我的经历当中还真没有快捷办法,有时候能看出破坏部位,不能看出来的,有时候得频繁点动正反转来观察动作的连贯性来估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集体辊道。一个电机带动几根辊道的那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但小弟还是有点模糊!

网友:
1目测法。把辊道沿轴线画上油漆。如果辊子卡死就可以看出来。
2手感法。用手转辊子。a转不动。轴承卡死。b可以转一圈。是辊子或者长轴上的伞齿键损坏或者脱落。
3比较少见。辊子一端明显要低一些。可以摆动一点。为辊子轴颈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于目测法不是很理解;手感法在不拆除轴的情况下是行不通的吧,一个辊子卡死的话,该组其余的辊子都是转不了的;第三点的明白。谢谢~~~

网友:
其实辊子的伞齿与长轴伞齿有啮合间隙。只要哪一根辊子不转或者转动幅度很大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一组辊道卡死了,如何准确地确定该组具体的辊子卡死了,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这很能体现中国人的能耐,老外就是搞不懂,中国人咋这么厉害,条件不具备,也能搞定。

我自己用过两种方法
一是拿根撬棍,一根根的撬辊子,轴向,径向撬,感觉那根有问题,卡死的辊子应该感觉不一样。
二是辊组开动了后,用手感觉轴承座,用听音器更好,卡死的轴承座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