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被敲坏了????

楼主(2011-04-22):
1.工人在安装单列圆锥滚子轴承33014和32918时,轴承的外圈被敲掉一块,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你好,这个正常,我遇到过,一个是你的肯定是国产轴承,在一个,敲这种轴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行换一个尼龙棒,注意一下就行了,不必紧张,我遇到过几次,小心点就不会了

网友:
用钢笔或者圆珠笔写字的时候,把纸划破了,一样的道理。

楼主:
轴承是HRB的。
现在改二人同时打,让受力均匀。。
在寻找专业的轴承安装工具呢。。。。

网友A:
哈哈轴承质量太差,找老板箅帐 !也可改为热装 冷装  .
   一般钳工装配轴承是不会违背装配原则滴

网友:
力大了,用铜棒会好点,有些东西是要注意的,下次就好了

网友:
装配方法不当  受力不均

网友:
受力不均,两边同时打最好。

网友(点评):
对,要两边同时打,必须用铜棒

网友:
专用工具啊,自己设计就行啊。SKF倒是有专门的轴承安装工具,太贵了

网友:
野蛮装配是轴承的最大“杀手”之一!一般情况下,不一定是质量问题。就算是冒牌货,也能保证你能装进去转两天。
你这个情况,外圈坏了,只能全套换心了,建议在工人安装前给与技术上的指导,避免再犯错误!

网友:
在配合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1用紫铜棒。
2对称敲击。
3随时检测轴承有没有安装歪。
4不要在一个地方敲击。
5轴承与轴上抹一些润滑脂
6可以加工一个直径69.5和90的台阶轴。另一根为直径89.5和110的台阶轴,材质20钢。来作为安装工具安装。

网友:
按11楼说的,专用工具啊

网友:
受力不均,而且用铜棒会好点

网友(2011-05-23):
哈哈,装配方法不对,付学费。

网友:
15楼回答的比较全面,再补充一点:把轴承放油里煮一下(油温不要太高),装的时候可能要好点。

网友:
安装时应该对称用力,并且不能用铁锤直接敲打轴承外圈,最好用合适的管材进行敲击安装

网友:
咋的?还敲掉了呢!可能是力气用大了吧!

网友(2011-07-02):
哈哈,单列圆锥滚子轴承是可分离轴承,正常的轴和轴承安装应该是轴承内圈受力,热装后也应该击打内圈,怎么会外圈掉了一块。。。。,,还有就是轴承没有装正,轴承与轴中线不垂直,安装过程中局部受力过大,建议用铜棒对称击打。

网友:
套筒加铜棒,这敲坏蛮正常的。

网友(2011-08-12):
做一个套,空心的,和轴承一样大小。

网友:
慢慢敲,不要太急了,

网友(2012-05-20):
用皮锤敲可能好点

网友(2013-02-05):
肯定是假轴承,我所遇到的内径超过1mm,还有将手锯将轴承锯两半的,还有表面很好的双面有密封将密封拆开,内部的钢珠有大小。所以说敲坏外圈的轴承不稀奇。

网友:
安装轴承一定要有好的习惯不能太生猛!显得很粗鲁!
    首先检查安装尺寸是否合乎要求(必须的)。不能拿过来就敲。安装方式是否合理,是否需要热装啦!还要准备相应的工具。比如铜棒、铜锤、套管啦。切不可用榔头直接打击轴承的内套或外套。要注重专业素质的培养。还有要是锤子打掉一块轴承皮地话。那掉下来的碎片极有可能伤到周围的人。

网友(2016-09-09):
引用 网友A:
哈哈轴承质量太差,找老板箅帐 !也可改为热装 冷装  .
   一般钳工装配轴承是不会违背装配原则滴

不一定完全是轴承的问题,我这安装SKF轴承时,一钳工用刚好比较大的簪子一样把轴承外轨敲掉一块,不一定是尼龙棒,铜棒、只要比轴承钢钢号低就可以,只要没下歪,公差合适,一般没问题,轴径大的最好加热下,有轴承室的外圈尺寸一般不会太近的,内轨,外轨均匀的敲没问题的、、、   还有很多时候现象安装根本不具备装备原则的条件,只能用土办法!!!

网友(2017-05-28):
高精度轴承装配方法是有好多种的吧  可以换一种。

网友:
看你的样子应该精度要求不高,用铜棒的话,还会有个问题就是紫铜棒容易有铁屑,可以尝试用胶木棒试试. N" H1 m5 l* P6 J

网友(2017-08-07):
轴承内外圈材料硬脆大,组装时一般需要垫上软铁或者用木锤装配

网友:
装配轴承的时候不能直接敲击的,最好用铜棒或者别的东西两边均匀用力或者设计轴承安装装置

网友(2017-10-11):
铜棒或者尼龙棒,均匀敲打啊

网友:
专业点还是热装好

网友(2018-03-28):
铝棒更好

网友:
建议在装配轴承时,找一个和轴承内圈直径相符合的管子,套在上面进行敲击,这样可能会好点

网友(2019-11-19):
SENDONG这个进口质量轴承蛮可以有质保,寿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