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 侧固 热缩 刀柄的特性都是什么?

楼主(2011-04-22):
请问液压 侧固  热缩 刀柄的特性都是什么,各自都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谢谢  德国法瑞恩和英国MORRIS的大家谁懂得比较多一点 。

网友:
热缩的精度高,强度高。但更换比较麻烦。侧固的精度一般 能达到0.01,强度不高。液压的强度和精度居中

网友:
侧固:经济价廉,应用广泛,适合低速大扭矩重切削,防震差,不适合大悬长,毕竟是间隙配合,大多数单向侧固,有些日本厂家做成双向或多向侧固,一般最大内径50mm或2in。
液压:最贵,装夹迅速,精度高0.003-0.005mm, 适合中高速中等负载加工,防震,适合内喷水加工的刀具。雄克,BIG, 山特,Mapal的较好,台湾有普惠,韩国有第一机械。
热缩:价格中间,不过要买热缩机,贵的十几万,适合高速轻载加工,精度高,夹持力最大,特别适合模具加工,一般夹持3-32mm,多数是小径。多数刀把材料是H13热作钢,几千次的寿命(卖刀把的都吹到几万次)。推荐日本MST,低温300度装夹,刀把顶多浅黄色,因采用特殊不锈钢。一般德国的要加热到8百度左右,没几下就黑了,一旦有氧化层剥落,就没精度可言了。

网友(点评):
德国的热缩刀柄,一般加热到300-350度,不是要加热到800多度;如果是刀柄用量很大的工厂,非常适合购买热缩刀柄,因为它的价格是最便宜的;刀柄数量少的小工厂,就不太适合了,因为购买一台热缩机不划算。

网友:
液压的刀柄动平衡不好  不好高速切削的

网友(点评):
液压刀柄的动平衡非常好,精度很高,一般用于铰刀较多;虽然也可用于钻头,但因其价格较高,经济性不好。

网友:
液压 的  也有 调过动平衡 的

山特的 用过    装夹方便
不过 用的钻头不能太差
柄部  直径不能小太大
柄部  长度也要符合 要求
否则   内壁 永久变形       钻头可能就放不进去了
另外  装夹 最好 得用 扭矩扳手

还有
就是价格贵
雄克 比 山特 便宜

雄克  还有种 应力夹紧的东西
精度 貌似也很高

网友(2012-10-23):
雄克的产品相对来说 性价比很高